请教win7局域网传文件给win10怎么最快最方便

楼主(2020-10-03):
请教下win7局域网传文件给win10怎么最快最方便,怎么设置

有没什么软件可以实现局域网内断点续传的,比如win7当服务器,win10机器当客户端,win7自带的ftp服务貌似不支持断点续传的

网友A:
win7上面共享一个目录出来啊,这样win10可以直接进win7拷贝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上面共享一个目录出来啊,这样win10可以直接进win7拷贝文件。

系统自带共享好像复制文件都不快
飞鸽之类的发送速度快点

网友C:
要想快,首先两边的网卡都是千兆的,然后用千兆短网线两头分别插在两边网卡上,两边设IP地址在一个网段,然后才是设共享什么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自带共享好像复制文件都不快
飞鸽之类的发送速度快点

飞鸽发送文件,如果文件大,有时会坏?

网友:
共享文件夹速度还是可以的,基本上能跑满网络带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快,首先两边的网卡都是千兆的,然后用千兆短网线两头分别插在两边网卡上,两边设IP地址在一个网段,然 ...

有没什么软件可以局域网内断点续传的,比如win7当服务器,win10机器当客户端,win7自带的ftp服务貌似不支持断点续传的

网友D:
千兆网络跑满可以110MB/s左右,2.6小时可以传输1TB,而且局域网环境十分稳定,还有必要断点续传吗?

网友:
我见过一个公司一百多人用飞秋(飞鸽加强版)的, 应该是可以的, linux也可以打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自带共享好像复制文件都不快
飞鸽之类的发送速度快点

可以跑到千兆网满速的,100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兆网络跑满可以110MB/s左右,2.6小时可以传输1TB,而且局域网环境十分稳定,还有必要断点续传吗? ...

几年前的老电脑,配的百兆网卡---换了方法查了下,貌似也是千兆网卡,试试速度能不能跑满才行

网友E:
还有比拆硬盘更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比拆硬盘更快的?

拆硬盘确实也挺快的,不过看前面说的,要是共享文件千兆网卡能跑满速度貌似更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硬盘确实也挺快的,不过看前面说的,要是共享文件千兆网卡能跑满速度貌似更好 ...

你是拷贝文件。 最大速度的瓶颈 难度不是硬盘的写入速度?
7200转的台式机硬盘是90-190MB每秒? 还是多少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自带共享好像复制文件都不快
飞鸽之类的发送速度快点

速度直接顶满啊,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拷贝文件。 最大速度的瓶颈 难度不是硬盘的写入速度?
7200转的台式机硬盘是90-190MB每秒? 还是多少 ...

是的,所以我就直接千兆网络传,就不用拆硬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什么软件可以局域网内断点续传的,比如win7当服务器,win10机器当客户端,win7自带的ftp服务貌似不支 ...

http,打开目录浏览,就是不能上传

网友:
开两个QQ传?记得以前同一局域网的QQ,传得飞一般的快的~~~

网友:
局域网用飞秋或者直接共享,速度都能跑满

网友:
局域网内  QQ 就可以而且可以支持断点

网友:
当然是hfs

楼主:
试了下,不怎么好用,不适合传输大量文件

楼主:
实际测试,两边的网卡都是千兆的,然后用千兆短网线两头分别插在两边网卡上,两边设IP地址在一个网段

速度最高可以跑到100MB/s,能稳定到80到90,我两边都是机械硬盘,如果是固态应该还能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