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n mono 对U盘有什么要求?买了一个闪迪U豆竟然使用不了

楼主(2020-10-03):
我京东自营买了一个体积小巧的,USB3.1  32G, 发现不能使用,插上去开机一直是初始化界面,无法进入系统。

网友:
是不是格式不合适,NTFS或exFAT可能不行,要FAT32?

网友:
不要大于16G,FAT32格式。

楼主:
原装的U盘是4G, FAT分区 。

我买的U豆32G, FAT32分区。

我使用diskgenius 工具,发现没有格式化成FAT的选项:

网友:
客服是这样说的,格式成小容量看看,fat32格式,其他容量空着。

楼主:
我找到格式化成FAT16的方法了:

使用 diskgenius 将分区删除,再重新建分区,就可以选择FAT16。 这种格式最大只有4G :

但很遗憾,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楼主:
我再分区成8G FAT32, 故障依然存在。

看来,这个USB3.1的U盘是无法使用了。

估计得买小容量的USB2.0

楼主:
4G的闪迪U盘肯定已经停产了。(有肯定是高仿)

淘宝买的这种没有品牌、外观跟闪迪u逗一样的。

我要的是太的外形,这样不会突出机器外面,容易将接口碰坏。(我放阳台,平时盖住,原来的u盘突出太多,容易碰坏u盘接口)

楼主:
客服回复我了,只能4-8G.

我估计8G会影响打开的速度,还是买4G吧。(8G只贵一元)

网友:
U盘只推荐 闪迪中端 CZ73系列,
闪迪高端CZ880
能否外接一小段USB延长线,或者90度转接

网友:
CZ73,可以把外壳拆了,只剩一个USB头部,体积比U豆还要小一点

楼主:
收到货了。明显没有闪迪的精致:

插到机器上不占空间:

对比原配的u盘:

国内山寨的U豆投入使用了。 但使用几次就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