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比较好的can通讯协议-软件部分

楼主(2020-10-04):
习惯了usart通讯,对于can的邮箱,8字节长度帧等等新的知识点,替换到习惯的usart还是比较陌生的。
有一个车载上的什么协议感觉太过于庞大了,
一般简单的产品上,用can的话,有什么比较简易可靠的can软件协议吗?
比如用在几十个字节的状态传递,控制字符传递,或者几十k字节的升级bin文件传输等等。

网友A:
自己看下车上的协议就清楚了.....

自己随便定,能用就行

字符流车上一般也有相应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下车上的协议就清楚了.....

自己随便定,能用就行

谢谢回复,那个车载的协议看着好像非常庞大

网友B:
最近也再看CAN通信,感觉和485通信一样,只是物理层不同,协议可以自己编一个协议,有一个CANOPEN协议,比较高级,类似于485高级协议实现free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再看CAN通信,感觉和485通信一样,只是物理层不同,协议可以自己编一个协议,有一个CANOPEN协议,比 ...

我看资料的感受好像跟你不太一样,感觉物理层只是稍微变化了一下,但是软件和寄存器方面和usart区别比较大,邮箱的特征,以及限制长度的一帧,在从usart转移到can时好像需要全盘推翻重新编制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