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GEN10的6个硬盘单独接一个190w电源,两个电源的地线需要连接?

楼主(2020-10-04):
如图的大4pin 插头是给6个8T硬盘供电的。

我将GEN7的190w电源拆出来,单接上这个大4pin,单独给硬盘供电。

大4pin 的四针分别是:12V(黄), 12V GND, 5V GND, 5V(红)。

帮忙确定2点:

1。12V GND, 5V GND 内部是短接的?所以,这两条黑线接一条就行?

2。需要两个电源拉一条短接线,短接地线?

网友:
1、12V,5V 的地是短接的,但是不建议只用一条,因为电流比较大。

2、可以将地短接,达到共地。

网友A:
不用特意共地连接,数据线本身的地就可以,要解决的是同步工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特意共地连接,数据线本身的地就可以,要解决的是同步工作的问题。

同步工作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步工作问题是什么意思?

两个电源的上电时序吧,哪个先上电哪个后上电

网友:
不共地一样能正常使用,不过建议不这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源的上电时序吧,哪个先上电哪个后上电

肯定先上外接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