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win10 将普通用户设置成管理员的方法

楼主(2020-10-05):
初次使用win10,有点不习惯,刚想打开代码进行修改,发现保存不了。 提示没有权限。
目前只能将整个硬盘的权限修改了。但是这样是一个一个文件去设置的。非常耗时
尝试将我的账户设置成管理员,做不到。

请教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帮你百度了

http://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win10_article_5639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百度了

http://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win10_article_56396.html

感谢, 百度 必应这些 我都看了无数篇了。 我现在用的可能是最新版本的系统,这些方法都无效

楼主:
似乎账户已经是管理员了,为何打开一个旧的txt 文件修改,想保存竟然提示 :
你没有权限打开该文件,请向文件的所有者或管理员申请权限

网友:
是不是右键--管理员权限;

重做系统最简单。

网友:
win10家庭版开启administrator方法:

1、通过Cortana搜索cmd,匹配出“命令提示符”,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在打开的命令提示符窗口输入net user administrator /active:yes,按回车执行命令,提示命令成功完成,进行下一步;
3、右键开始按钮—关机或注销—注销,注销系统;
4、在登陆界面,选择Administrator帐户登录,初次登录这个帐号,会执行系统配置,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 我已经妥协了。
现在一个一个硬盘的去设置文件读写权限。
早知道我直接使用Administrator账户了。由于已经配置好环境 不想改了。

网友B:
你要的不是设置为管理员,而是关闭UAC,再去搜索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不是设置为管理员,而是关闭UAC,再去搜索下吧。

你说的东西跟lz的问题一根毛都挂不上边。lz如果不出意外,有可能是从xp或vista升上来的,ntfs文件系统owner和security配置异常造成文件不能正常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东西跟lz的问题一根毛都挂不上边。lz如果不出意外,有可能是从xp或vista升上来的,ntfs文件系统own ...

是的,从win7 64位换上来的,旧的硬盘里面的文件 只有读取的权限,
目前已通过硬盘设置 修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