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USB的5V电源与外接电源的5V如何连接?

楼主(2020-10-05):
各位请教一下,我的单片机实验板用CH340做了个串口下载器,同时实验板还做了个24转5V的外接电源,请教一下,我USB的5v和外接电源的5V如何连接,直接并联吗?还是其中一组串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LDO电路可以防灌

网友:
看电压差和工作电流,串个一欧左右的电阻(注意电阻功耗),实际使用中没有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