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使用bixby键打开手电筒的方法

楼主(2020-10-05):
另外一个帖子里坛友介绍的。

我单独发帖,方便以后查阅。

设置里搜索:bixby,进入“侧键”:

将双击bixby键设置成打开应用,选中手电筒。

实测:双击打开或关闭手电筒,锁屏的时候也能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
bixby一直不太会用

网友A:
问题是应用程序里没有手电筒..

网友:
我的应用程序里也没有手电筒。我定义钉钉,刚好可以上班考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应用程序里没有手电筒..

我有。第一个就是。

估计是三星特做的。开始我也担心没有手电筒。
建议你们将手机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B:
S9+应用程序里没用手电筒,已经是最新的系统。
哎,快捷命令也不会设置。再找找!
装个手电筒应用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9+应用程序里没用手电筒,已经是最新的系统。
哎,快捷命令也不会设置。再找找!
装个手电筒应用再试试。 ...

站长说得没错,果然最最新版本才有(9月1日)。

网友:
Note9最新版没有手电筒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站长说得没错,果然最最新版本才有(9月1日)。

我的S9+已经是最新的

你的应该是S9以后的手机吧

网友:
S10应用程序里也没有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S9+已经是最新的

抱歉,还真是Note10+5G版的;

我之前也找了一圈所谓的各种官方版手电筒APP,都是垃圾广告一堆,还要各种权限,真是受不了。

楼主:
我的三星note10拿去维修了(换屏),换了一台低端三星,也是最新型号(A50S).

发现真的没有手电筒。

大家找到解决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