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银漆修复FLUKE99示波表,无显示,按键失灵

楼主(2020-10-06):
        前几天在闲鱼的奸商手上收了个FLUKE99示波表,描述功能正常,购买回来后,开机,一会就没有显示了,开关机有声音,背光能开关,按对比度加键无反映,怀疑可能是电池漏液了,与卖家沟通,退了些钱,然后拆就开始折腾。

      吐槽下卖家,当时让他拍个测试视频,他非说他上电测了没问题,结果是个坏机,明知道自己的机子是坏的,退了钱又在评价里说我套路他,鄙视这种人。分享下他,大家以后注意不要入坑:
名字:阳光本本配件
昵称:修电脑的老大爷

        拆机后看到电池夹里有铜绿,可能以前漏过液,这个正常,先上个图

目测电池液没有流到板上,怀疑按键面膜损坏,于是拆出面膜,外挂对各个按键上的电压进行测量,发现好多按键上都没有电压,再测试下线路,居然好多都断线了,这个表的按键面膜是用碳膜涂的,很多地方碳膜都脱落了,在网上搜了个,买个面膜,要188不包邮,肉痛呀,在淘宝上逛了下,发现一个导电银漆,说是可以涂了当导线用,就买了个回来试了下,如下图

    第一次用,问了下客服使用方法,说是60度吹20分钟,先涂了几个点,用暧风机吹了20分钟,测试了下居然没有通,开始不相信导电银漆了,于是刮开面膜上的线路想用烙铁焊线,结果一汤一个洞失败,再次咨询了客服,可能是加热温度不够,没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不行就花个188得了,再涂了一个点,直接用风枪,调到最低温度150度,吹了下,面膜居然没有坏,神奇了,吹过一些时间后,先用万用表打了下,居然通了兴奋呀,于是把所有碳膜导线线路刮开,用银漆涂上,一部份一部分的涂,因为银漆自然干的不导电,蛋痛,再次打开暧风机,直接把出风口对着面膜吹,用风枪手累呀要举20分钟。
第一次吹的图

第二次吹的图

吹完后,上电试机,一切正常,按对比度+键,字符显示成功,开心呀又省了188,装上螺钉,再试完了,居然有按键失效,且有的按键功能乱了,怀疑是有银漆涂多了,引起短路,再次拆开,对16根线路进行检查,用电阻档,测试2.7.12的线路居然有电阻,在5K-7K之间,找到银漆多余的地方刮掉,再测,电阻正常,再上机,上螺钉又不行,头大,情绪是不是部分地方银漆涂厚了,再次刮漆,装机,刮漆装机,拆腾到半夜3点一直不好,头痛,睡吧。早上7点醒来,灵光闪现,面膜背面有地网线及接解点,与主板相连,怀疑是不是有线路和地网线串起了,马上起床测试,果然,1号线与地网线短路,把一号线修修刮刮,无果,突然想起用烙铁焊线时就是在1号线上,找到烫过的地方,刮开银漆故障排除。
修复的面膜如图,有点丑,第一次试的就是最丑的地方,后面的地方知道方法就好看多了,至此示波表修复完成

修好的表演示

网友A:
时间长了可能还会有问题,这板子能不能自己画板打板做2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可能还会有问题,这板子能不能自己画板打板做2块,

这个应该不是板,而是像PC键盘里面的那种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可能还会有问题,这板子能不能自己画板打板做2块,

不会再出问题了,导电银浆附着力强,很难脱落,另外我把所有裸露在外的线路全用导电银浆封住了,按键接触点的碳膜层做的厚,裸露用着导线的碳膜做的薄,所以容易出问题。

网友C:
这样的表干嘛不退货?

修好了也不会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表干嘛不退货?

修好了也不会耐用。

运费贵哟,闲鱼上退货运费自理,板子都是好的,没有一点问题,精度也好,只是按键面膜不行了,感觉用着还是不错。现在面膜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应该能用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板,而是像PC键盘里面的那种膜。

就是一张面膜样的东西,主要是做板贵,也做不到这么薄

网友D:
以我使用银浆的经验,时间久了还会坏,因为时间一久银浆会干裂,没有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我使用银浆的经验,时间久了还会坏,因为时间一久银浆会干裂,没有弹性 ...

收到谢谢大神提醒,这个时间是多久呢

网友E:
改成实体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实体按键

不好改哒,要自己打板,或者定做面膜,成本貌似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