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常用的sram,厂家标称的速度那么慢?

楼主(2020-10-06):
在fpga+sram应用中。淘宝上的板子经常会用到 is62lv256-20 或者 is62lv256-45 的sram片子。

这里解释一下-20 和-45 的差异。  -20 就表示一个8bit 总线的读取输入是20ns , (-45 以此类推)

我们按照 62256-20 这个片子的 datasheet 参数来计算 最快传输速度:

传输一个 8bit 数据,用了20ns 。 也就是 1s 能传送 50M bytes 的数据, 也就是50MB/s

到这里 我的计算应该正确的。
----------------------------------------------
然后 到了2020年,我们市场上主流的好一点的 tf卡 读取和 写入的速度由  100MB/s 。  (比如三星的红卡 128GB 才 100元)

那么疑问就来了:

1.  目前的 TF 卡 怎么 速度 比 传统的 sram 还要快那么多?

2.  目前fpga 项目的小伙伴 如果要用sram,是不是不会用  is62lv256 这种老旧的片子?    小伙伴们在2020年一般会用哪些 主流 的sram 型号?

3.  sram 一般 会 做 cpu 的cache , 现在主流的 sram (这里指ASIC芯片) 速度会快到多少?

4. fpga 在什么应用中会把sram 作为 标配的外围芯片?

-------------------------------------

网友:
SRAM贵,容量又小; 一般建议使用SDRAM或者DDR,便宜量足

网友:
高速的SRAM好像是61开头,低速的是62开头。
高速的有-10的
想要少量SRAM直接用FPGA内部的就行,速度超快,基本上跟FPGA自己的逻辑部分一样快
外置的SRAM几乎没人用了

网友:
这是异步总线,一半做到20ns的周期,再快就会有时序问题导致数据错误。为了提高速度需要提供时钟信号,采用同步总线。也有同步总线的sram, 但是贵了不划算还不如用ddr总线。

网友:
若是有 FPGA,用里头的 BRAM 算是快的了。

网友:
因为sram用起来简单,不用刷新

网友A:
psram了解一下, 可能是你需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ram了解一下, 可能是你需要的

很久就关注,不过大部分好像时gba封装,又佷难买到,有好买,又便宜,封装又好手焊的吗

楼主:
bga 焊接还是简单的 。  主要是 ball 2 ball 的间距。 可能5元 无法生产。

玩到 fpga 。 其实可以自己  焊接的。 买好一点的焊油。 一吹就行。  讲究一点就是 上 烧烤炉。 线预热一下。 然后在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就关注,不过大部分好像时gba封装,又佷难买到,有好买,又便宜,封装又好手焊的吗 ...

esp32有带psram的模块, 有需要可以用一下,

网友C:
is62lv256还不如用SPI PSRAM,1片32kB容量的is62lv256够买1.5片8MB容量的LY68L6400了,而且速度基本上还慢些。LY68L6400满速(QPI不跨页)跑72MB/s,脚还少好焊接(SOP8)

网友:
SDRAM跑00MHZ,要等10来个clk才有数据读回

网友:
引用 网友C:
is62lv256还不如用SPI PSRAM,1片32kB容量的is62lv256够买1.5片8MB容量的LY68L6400了,而且速度基本上还慢 ...

很多CPU都不支持使用SPI RAM作为系统内存, 而并行的RAM,只要CPU有总线接口都能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