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米下载的音乐,除了APE,FLAC,WAV,MP3外,多了两种我没有见过的格式:xm 与 xoa

楼主(2020-10-06):
(图片)

楼主:
谁有好用的音频转换软件,可以 ape, flac, xm, xoa 转成 mp3 或 wav 格式?

我之前使用的无法转换这两种新格式。

网友A:
现在好像除了无损之外还有一种更高品质的音乐格式,我是在哪个播放器上看到的,一首歌40多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除了无损之外还有一种更高品质的音乐格式,我是在哪个播放器上看到的,一首歌40多兆 ...

WAV 就是几十兆。按时间来计算就可以。CD音质两声道一分钟的字节大小: 44.1kHz x 4bytes x 60s = 10.584 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除了无损之外还有一种更高品质的音乐格式,我是在哪个播放器上看到的,一首歌40多兆 ...

DSD64?
2822400Hz*1bit*2ch
每分钟40MB

网友:
是他们自创的文件格式,就是不想让你用别的东西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除了无损之外还有一种更高品质的音乐格式,我是在哪个播放器上看到的,一首歌40多兆 ...

我有个八百多兆的《渡口》,wav格式

网友B:
下载音乐都用什么软件? 虾米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音乐都用什么软件? 虾米好用吗

虾米新歌翻唱的版权几乎没有。移动的咪咕还是挺全的!

网友C:
这是虾米加密格式吧,可以试试这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虾米加密格式吧,可以试试这个工具。

你这个不是格式转换,是移除加密的版权保护。

我试了,xm, xoa 移过去都提示格式无效。

网友:
我用酷狗播放器自带的工具转的。
不知道有没有谁把这个转换工具单独提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是格式转换,是移除加密的版权保护。

我试了,xm, xoa 移过去都提示格式无效。

嗯,是移除加密,移除加密后就是常规格式。

试过部分可以解密,酷狗的话用 CLI 版本基本上可以解密。

网友:
有没有机会用linux的file命令识别一下格式?
file命令完全不顾文件名和扩展名,只通过分析文件内容的特征,来试图猜测文件的类型。

* 上边网友提到可能是加密格式……如果是这样,file命令就会识别出“Binary data”,代表这个文件是无规律的数据,没有结构,因此100%无法用任何播放器打开,不必再试。

网友:
好像只有我用KW

楼主:
XOA找到答案, 测试有效:

我用Audition看过了,XOA其实就是MP3编码的文件改了扩展名,以防止其他软件读取(哔哩哔哩也干过类似的事情,离线缓存的blv文件其实就是flv文件)。直接使用Advanced Renamer批量修改扩展名就行

xm  我测试过不能改名成MP3, FLAC,WAV解决。 这个问题看来还真的需要转换软件。

楼主:
我发现一个工具,可以解开XM, 但目前仍不完善,APE格式无法解开 。

使用方法拷贝到XM文件目录,双击就行。会输出到XM-OUT这个文件夹。

https://github.com/ix64/unlock-music

楼主:
又下载了一个小丸工具箱。
上面的XM能转换了,但除了这个:
在路旁_钟立风.xm

看来要完全解决xm还需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