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5V 或12V 散热风扇,给GEN10 raid阵列卡使用

楼主(2020-10-06):
GEN10内部有5V 和12V供电(大4pin),主板内部也有一个USB插座可供电。

要求风量越大越好,但不能有机械噪音。

楼主:
固定是个问题。用螺丝固定在散热片上?

买边长30mm的应该就能固定。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203009724096

想办法把这个钢网(如60*40的尺寸)固定在散热片上(如在散热片上钻孔 扎带固定),然后把风扇用尼龙扎带固定在钢网上?

楼主:
买了。

螺丝我没有把握是M2或M3, 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98.7cf63f99hSkPrH&id=601132569132&ns=1&abbucket=19& ...

不要这么干。
万一以后钢网掉下来,掉到主板上,可定烧坏主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定是个问题。用螺丝固定在散热片上?

买边长30mm的应该就能固定。

可以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这么干。
万一以后钢网掉下来,掉到主板上,可定烧坏主板。

那是否可以画块带很多孔的PCB版当固定中介   ,上面放一个个槽孔,没有线路,全部绿油。

网友C:
折腾哟,搞个台式 二手洋垃圾不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热熔胶固定

不行的。温度可以融化热熔胶。

网友D:
打印机打印一个架子啊,正好用上打印机,不单单是打印测试模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哟,搞个台式 二手洋垃圾不就行了嘛

你推荐一款体积这么小巧、工作没有噪音、很省电、可以接6个3.t寸硬盘的二手服务器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机打印一个架子啊,正好用上打印机,不单单是打印测试模型的啊

哈哈,我还没有学到画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热熔胶固定

AB胶还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胶还靠谱点

散热片的爪子上可以拧螺丝的。

楼主:
收到货了。

M2,M3的螺丝都可以使用。m2更适合。

3点固定。

螺丝拧紧后,使用502再加固一次,防止以后松脱。

一个新的问题:风扇这样安装对吗?或者;将风扇翻转再安装才适合?

网友F:
好象反了吧!cpu的风扇贴纸面都是在下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象反了吧!cpu的风扇贴纸面都是在下面的吧!

我认为,应该是风从散热片里面抽走,即风是吹离散热片的。

如果风是吹向散热片,我认为很容易让raid卡积满灰尘。

网友G:
吹向散热片,散热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吹向散热片,散热效果比较好。

吹向散热片,时间长了,卡上某个地方会积灰尘。

其实我感觉通风量固定的情况下,吹向散热片,或吹离散热片,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求证实。

网友G:
不一样,散热效果差很多的,以前实测过。当然存在你说的积灰尘问题,我是定期用压缩空气吹一下,什么灰尘都没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一样,散热效果差很多的,以前实测过。当然存在你说的积灰尘问题,我是定期用压缩空气吹一下,什么灰尘都 ...

你之前怎样测试,结论如何?

网友:
直接在散热片粘个温度传感器,风扇正接和反接相同一段时间后温度会不一样,如果热源发热量很小效果就差不是很多,如果热源发热量很大,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应该是吹向散热片时局部风速更高导致的差别,风速更高导致更激烈的换热,并且气流可以吹到散热片根部。
吸的话,从散热片两侧进风,更均匀,但更均匀也就意味着局部流速更低,并且靠近风扇的位置风速高,靠近散热片根部的位置风速低。

我个人在机箱的通风散热设计上喜欢吸的方式,但那样的情况,通常是散热片处在整体气流中的合适位置,并非是风扇直接安装在散热片上的。

此处可以参考intel盒装CPU附带的散热器设计,风扇吹向散热片。

由于风扇较小,个人建议将风扇故意装偏一点,因为风扇直接安装在散热片上的方式存在一个缺陷,就是风扇中心没有风

网友:
大部分的风扇都是吹的。建议吹风。吸风有很多缺点。热空气是通过风扇的。减少寿命。吸风必须要给密闭的通道,或则紧贴散热片。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决定还是风吹向散热片。

风扇反着装。

楼主:
我给P420安装了双风扇。

一个全新国产双轴承,一个汕头日本拆机翻新件。

使用两个不同的,是提高可靠性。

风向改为吹离散热片。原因是散热效果已经足够,这样防尘,不会有尘堆积到raid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