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是不是最危险的电动工具?

楼主(2020-10-06):
使用角磨机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316616/

网友:
很危险,我第一次用没想到力量那么大直接飞出去了,差点割到脚

网友A:
对画电路板的电工来说,绝对是最危险的电动工具了,每次用都特别害怕

网友:
惨了,割到蛋了。

网友:
我带罩操作就是在玩命

网友B:
这个可能是有误解~用来锯铁和用来锯木头的锯片,是不一样的。用锯铁的锯片锯木头,锯片会因为高温而炸裂。

网友:
电动工具都挺危险的 角磨机  不算最危险吧

网友C:
用电钻带手套也挺危险的,很容易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画电路板的电工来说,绝对是最危险的电动工具了,每次用都特别害怕 ...

你买的哪个牌子角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有误解~用来锯铁和用来锯木头的锯片,是不一样的。用锯铁的锯片锯木头,锯片会因为高温而炸裂。 ...

去年修房子用角磨机切木头,几秒钟阳台就会是烟

网友D:
不能装木工锯片, 不能切割木材。 不能戴手套,      角磨机  主要讲的是 磨 字,  标准是用于打磨的,  要切割的当然得用 切割机。。。   用于切割就等于违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装木工锯片, 不能切割木材。 不能戴手套,      角磨机  主要讲的是 磨 字,  标准是用于打磨的,  要 ...

为何有配套的切割片卖,就是那种很薄的专门用来切割的那个,和角磨机配套用的!

网友:
视频中的角磨机拿反了。

网友:
工具使用过程都有一定危险性,尽量避免超范围使用~

网友:
这种机器的速度1w转以上 切墙的时候都是冒火花,看着都吓人。

网友:
有一段时间爱上电动工具,角磨机,云石机,斜切机,曲线锯,往复锯都买了,当然还有电刨,电锤,电磨之类的,电钻还买了三把不同特性的,也不知道当初为的啥。每样电动工具都有正确的使用方法,角磨机装木锯片确实是最危险的方式了,一定样判断好锯片旋转方向和进刀方向,视频中这样直接怼上去出事是早晚的事。

网友:
力矩大的,速度快的都危险, 昨天找出来个 DW953 手电钻,用12v电池的,我用线连到摩托车电瓶上,力矩调最大,找了个螺丝试了下,结果一下的手电钻就转了个,还好我松手了,要不手腕胳膊得受伤

网友:
角磨机用来磨的,不能用来切割。安全第一呀

网友:
用这种,有底托着安全些,可以锯木头,切石头,切金属

网友:
在常见的手持电动工具中,角磨机是最危险的电动工具。

需要注意的地方:
1.使用质量好的角磨机。
2.使用质量好的正确尺寸的砂轮片,有损伤就扔掉,不能用带齿的切割片。
3.正确安装砂轮防护罩。
4.正确安装角磨机侧面的手柄(没有的机器不要用),这个手柄可以确保你不会反着用或者脱手变成视频里那个样子。
5.用砂轮片切割的时候,工件与砂轮接触点的切线上的力不能将机器或工件推向人,否则会发生Kickback。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讲好,基本都要见血。
5.脑袋不要呆在砂轮所在平面上。
6.不要干不符合“角磨机”这个名字的事情,即仅限砂轮与工件呈一定角度进行打磨作业。

角磨机用于切割就是违规操作。这个机器就是用来打磨的。
为什么有那些切割片卖还有各种改装的套件,那是因为有人就想省钱就那么用,商家满足你,但你出了事商家也不会管你

网友:
一直在用,主要防护,必要时候最好是全程佩戴护目镜

网友E:
规范使用,对高速,大功率的东西保持敬畏之心。

网友:
对于高速大力矩的电动工具,我都是用最大的力量进行把持进行开始作业。真的好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哪个牌子角磨机

用的少,以前都是车间随便拿一个用,哪里还管牌子

网友:
先空转一下,找找感觉很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少,以前都是车间随便拿一个用,哪里还管牌子

这么说你是不知道角磨机的可怕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规范使用,对高速,大功率的东西保持敬畏之心。

同样大功率,电钻比角磨机安全多了
你家有角磨机么

网友:
看着都蛋疼

网友F:
家里有个大有的锂电池角磨机,用得比较少。
最大的用途是给烧黑的锅底抛个光

网友:
用过几次,绝对是危险的东西,手力握的不够可能会飞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里有个大有的锂电池角磨机,用得比较少。
最大的用途是给烧黑的锅底抛个光 ...

你买角磨机,没有高大上的理由么

网友:
看见视频  隔着显示器都觉得痛

网友:
每次用都是战战兢兢的,尽可能地站好位,姿势上能顶住反冲力量,双手把持,用力握紧。

网友:
角磨机一般不用来剧木头。。。。

网友:
角磨机实在是太可怕了,前几年家里换橱柜,自己拆旧橱柜的时候用角磨机锯木板,用的是粗齿木锯片,结果一卡住马上脱手电磨甩了出去,就从身边飞过,第一次没吸取教训,以为是自己操作不对,小心再小心还特地带个手套,结果又是被木板突然卡住,又飞出去了。真是太幸运了2次都没事,电锯飞出去后落到地面上直接把地面瓷砖给锯出个坑来。后来才意识到电磨只能用磨的功能,想换成磨片,结果木锯片经过2次卡甩后竟然根本拆不下来,死死卡住了,3年了各种办法就是拆不下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家里有个大有的锂电池角磨机,用得比较少。
最大的用途是给烧黑的锅底抛个光 ...

前段时间也发现用来刷锅底好,还是太快了,以后改用转速慢点的。

网友H:
以前有个保安用这个去据竹树,结果,脚没见了一块肉
还报了工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钻带手套也挺危险的,很容易忽略。

买电钻送手套,是不是应该给个差评

网友:
怕那个齿断了,高速射出去

网友:
买了手持往复锯,旋转的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有个保安用这个去据竹树,结果,脚没见了一块肉
还报了工伤

角磨机能砍树么

网友:
转速快,防护功能差,比较危险。

网友:
见过的80%的角磨机都不带保护罩在用。

网友:
角磨机上锯齿是最危险的,我父亲曾经帮我装修房子时锯断了小手指,后面接上了也不太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段时间也发现用来刷锅底好,还是太快了,以后改用转速慢点的。

锅底不会刷坏么?

网友:
选用有调速的、或买调速器改装的角磨机(10元的零件),这样可以随时把角磨机按死。

网友:
手持电动工具,特别是那种搬动开关的角磨机,伤人案例太多了,早想开发电动工具脱手断电装置不知市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