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软件,ghost镜像,各位如何保存的?

楼主(2020-10-06):
硬盘突然坏了,刚发现用的硬盘是个SMR
SMR这么坑人的硬盘,西数为什么要生产呢

网友A:
SMR是新技术嘛:同样的成本,可以提供更大的空间。

只是这是失败的新技术。

我最近买的6个8T硬盘,反复查证不是SMR才购买。

保存文件,当然需要自己有数据服务器了。组成raid6,同时损坏2个硬盘,数据也不会丢失。

这是教程:8800元就可以获得30T的可靠空间了。

HP GEN10 塔式mini服务器评测【全世界都说这机器无法安装WIN7, 我硬生生的完美安装成功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470

网友:
win8,win10的ghost,好像还原不太好使了吧。。。。win7那是很好用了

网友B:
安装包一类应该属于较不重要但较占空间的资源,不想NAS的话,也可以考虑刻盘,但最好用台式机刻录机+质量好的盘,保存时间也不错,win2000时代的东西现在读取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包一类应该属于较不重要但较占空间的资源,不想NAS的话,也可以考虑刻盘,但最好用台式机刻录机+质量好 ...

你的安装包都是刻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安装包都是刻盘么

软件包不都是,但系统的刻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装包一类应该属于较不重要但较占空间的资源,不想NAS的话,也可以考虑刻盘,但最好用台式机刻录机+质量好 ...

刻录光碟,不如使用u盘

现在基本没有机器有光盘了。

网友C:
u盘+网盘保存   没有阿莫高大上的配置  也算是一个储存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盘+网盘保存   没有阿莫高大上的配置  也算是一个储存方案了.

网盘是不靠谱的。没网或网速很低。

网友D: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多个硬盘,双重备份。
反正平时不怎么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多个硬盘,双重备份。
反正平时不怎么使用。

你说的方法,其实是不安全的。

时间长了不使用,硬盘再通电,损坏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刻录光碟,不如使用u盘

现在基本没有机器有光盘了。

我这刻盘的都是沉没于海底一样的那种备份,几年都不会访问一次的那种东西,光驱也基本上只用来干这个事情
U盘不可靠,太容易坏了,基本是最不可靠的存储器,根本找不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方法,其实是不安全的。

时间长了不使用,硬盘再通电,损坏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

长时间不使用,再通电,损坏的原因是电路板受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刻盘的都是沉没于海底一样的那种备份,几年都不会访问一次的那种东西,光驱也基本上只用来干这个事情 ...

你以前刻的光盘,现在还能读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以前刻的光盘,现在还能读么

不能的话我还会提这个法子?
只要不是特别便宜的盘,就能,啄木鸟和紫光是下限,不差就买索尼的,超级不差就买档案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R是新技术嘛:同样的成本,可以提供更大的空间。

只是这是失败的新技术。

被新技术坑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的话我还会提这个法子?
只要不是特别便宜的盘,就能,啄木鸟和紫光是下限,不差就买索尼的,超级不 ...

你刻录了多少数据呢

网友E:
听说机房都用磁带机做备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机房都用磁带机做备分的

磁带只适合做备份,不经常使用的数据可以。

网友:
ghost一般只是简单保存在C盘以外的盘符里,不过经常还没等使用镜像还原系统我的电脑三大件就已经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