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很大的问题:4G与5G的代际交接问题

楼主(2020-10-06):
毫无疑问国家层面是想推5G的,甚至不惜将成熟的4G降速甚至裁撤基站,但是现在强推5G似乎会遇到一些问题:
1,在美国技术封锁之下,国内依靠自身力量强推5G,是否可行?
2,5G本身的技术是否真的能完全替代4G(经济性和技术层面等综合考虑)?
3,4G的网络建设至今,基本上实现了全国覆盖,但是5G要做到全国覆盖,需要多大的投入?

如果为了强推5G,给4G降速还好说,一旦5G部署不利可恢复4G服务,但是如果拆掉4G基站,会不会出现5G还未成熟,4G却已经拆掉?造成青黄不接?
刚才又看到一个新闻,说很多地方5G基站晚九点到早上九点是关闭的,主要是考虑节能原因,如果这个新闻是真的,那么我的担心就更加可能会发生了。

网友A:
不是已经有领导发话了,5G应用场景目前有限,应该不会大面积强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有领导发话了,5G应用场景目前有限,应该不会大面积强推

5G都是华为吹牛吹出来的。

华为吹牛5G的典型应用场合:

1。远程手术。
2。自动驾驶。

我给逗乐了:

1。远程手术干嘛不使用光纤等更加可靠、高速的方式?

2。自动驾驶肯定是单机不需要联网就能完成的。

上面两种应用场合,都没有必要用到5G.

网友B:
只要中国经济不崩溃,5G的资金来源应该不是问题。

4G上网,估计大家每月的流量平均不到30元。

(我是5元包20G流量)。

5G最便宜的套餐是128元。

所以,大刀阔斧的将4G弄死,逼大家转到5G上去。

每人每个月多付100元。按6亿人计算,每个月就是600亿的增收,用来发展5G够了。

楼主:
那已经降速的4G可以恢复,已经拆掉的基站怎么办?再建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已经降速的4G可以恢复,已经拆掉的基站怎么办?再建起来?

已经拆除的是机器,基站建筑仍在。

拆除的机器拿回去放到仓库保存,以后万一需要再安装回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B:
5G都是华为吹牛吹出来的。

华为吹牛5G的典型应用场合:

我之前还以为5G与自动驾驶结合,就是把N多运算和AI等等放到云端计算后再实时回传到车机。后来想想也不靠谱,万一网卡一下,死翘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中国经济不崩溃,5G的资金来源应该不是问题。

4G上网,估计大家每月的流量平均不到30元。

正常手机套餐只要支持5G的手机就能上5G,我移动58元套餐,换5G手机SIM卡直接插上就显示5G网络,估计你买的物联网专用流量卡才有限制。

网友:
3G发展得好都够用了,4G用起来已经很爽了,5G就算了,再快信号不好也不行啊

网友:
我的手机还能用四五年  希望四五年之内4G还能流畅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手机套餐只要支持5G的手机就能上5G,我移动58元套餐,换5G手机SIM卡直接插上就显示5G网络,估计你买 ...

我的不是物联网卡。

我的三星note10 没有5g :)

网友:
一切以政 治需要为第一要务,一切成本都可以不记包括你能想像到的和不能想象到的,历史是多么的相似和重复着,一切以史可鉴,翻翻历史,楼主你就不会疑惑了。政x策万事不要用你思维的应该应当来推断。

网友:
4G标称的速度现在哪一个运营商可以做到50%的?4G的利用率以及资费还是偏高,吹牛比的5g完完全全是正字任务,我不相信美隔佬搞不了要罚为才能搞。

另外5g搞到很多卫星电视干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中国经济不崩溃,5G的资金来源应该不是问题。

4G上网,估计大家每月的流量平均不到30元。

5元20G,啥套餐。
目前用流量少,一般地铁上上看看财经新闻和小说,一个月2-3G就够用。
现在用的是淘宝上买的1元钱2G,7天

网友E:
1. 部分5G基站同时支持4G
2. 4G 基站减少。以便增加5G使用量
3. 5G 手机可以插入4G卡,使用5G网络。 速度为4G速度。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换5G手机,不换卡,是最好的。 (很多黑心店家,会要你换5G卡)。
如果仍然用4G手机,速度会变慢。 因为基站减少,信号覆盖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部分5G基站同时支持4G
2. 4G 基站减少。以便增加5G使用量
3. 5G 手机可以插入4G卡,使用5G网络。 速度为 ...

5G手机卡和4G不一样么,如果4G要转5G,要换手机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5元20G,啥套餐。
目前用流量少,一般地铁上上看看财经新闻和小说,一个月2-3G就够用。
现在用的是淘宝上 ...

新疆的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部分5G基站同时支持4G
2. 4G 基站减少。以便增加5G使用量
3. 5G 手机可以插入4G卡,使用5G网络。 速度为 ...

以前也吹牛:4g基站同时支持3G和2G

都是撒谎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5G都是华为吹牛吹出来的。

华为吹牛5G的典型应用场合:

无人驾驶想实现的是车联网,实时交互,要靠车自己就可以完全自动不是单片机可以搞定的,参考特斯拉,用的altera的那个F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人驾驶想实现的是车联网,实时交互,要靠车自己就可以完全自动不是单片机可以搞定的,参考特斯拉,用的 ...

先搞定单部车的自动驾驶再所吧。

车联网自动驾驶,20年内肯定完全没有希望。

网友:
3G 更换为4G 必要性应该主要是频段重叠,某3G制式不怎么通用。

4G更换为5G,看起来是提速提价,

网友:
现在买手机,不是5G手机,就不要买了。
将来的网络只会有 5G 和 2G(移动的2G), 电信、联通会慢慢全部转到5G.

估计全面切换,也就将来2, 3 年。

另,有4G的套餐,不要升级5G (5G套餐,太坑了。 还是4G套餐最香)。 注意: 不要升级5G套餐,不要换卡。 5G手机可以支持4G的卡的。

网友:
应该是远程驾驶,不是是无人驾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