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功率放大器

楼主(2020-10-06):
使用tda2030进行功率放大,输入:10mA--1A正弦波,输出电流大于1A
问题:波形失真,而且放大功率不够

网友:
输入信号频率降低试试

网友A:
做18年电赛题?
淘宝上现成的2030模块就可以跑到这个指标
你参考一下他们的电路就行了,多搜索几家,有些给出原理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18年电赛题?
淘宝上现成的2030模块就可以跑到这个指标
你参考一下他们的电路就行了,多搜索几家,有些给出 ...

我用的是手册上的电路图,感觉不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散热器小

网友:
可能是买了假的IC

网友:
标题啊老哥

网友B:
都用了  双电压供电了   输出干嘛还要820UF 耦合? 你的波啥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用了  双电压供电了   输出干嘛还要820UF 耦合? 你的波啥频率?

不用看了,就是820u的问题。带不动那么重的负载,除非频率够高。毕竟他原理图是10r电阻,不是喇叭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了  双电压供电了   输出干嘛还要820UF 耦合? 你的波啥频率?

频率1khz,电路是网上找的,能具体说说问题在哪吗?

网友:
我也觉的820uF不需要的。  频率1K,通过1A电流 820uF电解的ESR不会太小( 我查了你的图纸 2sepc820mx     820uF 2.5V的固态电解,实际图片应该是一般电解。固态电解很少用在音频电路上面,而且耐压太低。一般电解用在单电源上面,耐压要足够大,容量也要足够大。)
这个电解会出问题的。 既然已经正负电源了这个电解不能用。

======================
刚才看了你的示波器。频率不对呀 5M (200ns的周期),TDA2030能上这个频率吗?  TDA2030的单位增益才100K呀

网友:
你示波器上假设周期400ns,频率是1/400*10^9=2.5M, 但是TDA2030是音频功放, 一般 频响f=40~15000Hz。
楼主使用的信号已经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网友:
题主直接去下载TI的LM1875T的官方电路,datasheet上面有,可以完美兼容的,另外TDA2030早就停产了吧,这个片子很多假货,功率上不去,负载大了就会出现方波信号。

网友:
LZ输入的交流恒流源?还是交流电压源? 为啥用mA,A为单位?
交流恒流源的话,这个电流在22K上压降会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