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宽和引脚间距,打算用NRF52840

楼主(2020-10-06):
NRF52840的封装是AQFN,虽然名字中有QFN,其实相当于是BGA封装一样。而且非常讨厌的是底部中央一个巨大的接地脚。

嘉立创的工艺说明上写的,焊盘到线最小间距5mil;双层板最小线宽5mil,最小间距5mil;四层板最小线宽3.5mil,最小间距3.5mil。
我用的是KiCAD,无法设置焊盘到线最小间距;在KiCAD中按3.5mil设置了线宽和线隙之后,52840封装中的内圈引脚仍然无法引出,提示间距太小。

这样的话,我要想使用52840,嘉立创做不了吗?是不是其实能做到更小但是为了降低废品率所以故意标高了?
我查了一下某强的,最小间距是3mil,用KiCAD试了试,3mil可以画出来。一直用嘉立创,不想换啊,该怎么办?

网友A(2021-01-24):
现在我也在画这个 PCB ,内圈引脚没法出线。
从外圈引脚之间出线的话,只能用 3mil 宽的线,而且与引脚的间距只有 3.5mil。
如果打过孔换层出线,那么过孔外径最多只能 12mil,没法加工。
有没大佬做过,应该怎么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也在画这个 PCB ,内圈引脚没法出线。
从外圈引脚之间出线的话,只能用 3mil 宽的线,而且与引脚的间 ...

如果想全部引脚都用的话貌似要盘中孔工艺,只要外圈脚就简单

网友:
有个产品也想用这个芯片,搞不懂为什么不出个QFN封装的

网友:
这个Package挺好的,我们量产2年多了(18年10月份量产的),极少焊接问题。
当然内侧的io JLC的工艺是没法搞的。

不过上HDI的话,其实更推荐CKAA封装,反正都HDI了,更小体积,更多IO,更低价格,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把不用的焊盘删掉,这样能不能扇出?

网友:
参考设计是内圈的焊盘直接打上0.2直径的过孔。然后6mil走线出来

网友B(2021-03-13):
楼主后来在嘉立创下单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来在嘉立创下单成功了吗?

下单了,最终用的4层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单了,最终用的4层板。

谢谢。问题是:即使是用 4 层板,因为 JLC 的过孔尺寸限制,也会有很多线是引不出来的。

楼主(2021-04-21):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题是:即使是用 4 层板,因为 JLC 的过孔尺寸限制,也会有很多线是引不出来的。 ...

中央的散热焊盘缩小一圈就可以了,注意保护阻焊层,免得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