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选型推荐,3.8mm间距左右的PCB端子。

楼主(2020-10-07):
淘宝的质量感觉不可靠。之前买了一批盯烊的按压式端子,感觉不耐用,还是想用拧螺丝的。
大家有什么推荐吗?最好有黑色可选。

网友:
3.96还是有一些,黑色不常见

网友A:
LC商城有,还有黑色的,还有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商城有,还有黑色的,还有券

没搜到呢,全是焊接在PCB上没外壳的。有厂商或者型号吗?

网友:
你要的不是PCB端子?

网友:
KF2EDGK-3.81/15EDG-3.81,有黑色的,但不好找,搜“黑色 3.81”可以找到黑色
科发的算可以了

网友:
Lz多大量,直接找厂家,一般都有黑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