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速热加热管的电压都是多大的?220V不行

楼主(2020-10-07):
逛旧货市场用盒华子换了两个热水器里面的加热盒,让面带加热用的石英管,我用220V加在两端不发热,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很大,这是坏了吗?

网友A:
铝壳做得这么漂亮,内部不应该只是石英加热管这么低档才对啊,不会是紫外线杀菌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壳做得这么漂亮,内部不应该只是石英加热管这么低档才对啊,不会是紫外线杀菌部件吧 ...

需要加高压电?

网友:
应该是紫外线杀菌的。

网友B:
楼主的手机用的咋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手机用的咋样呢

不咋样还不如以前的努比亚Z17

网友:
拆开看看吧,又不是不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