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传感器做低速激光通信的接收端比较好

楼主(2020-10-07):
需要做一组2个设备,位置固定,具备可视激光通信功能,通信距离15米以内,通信波特率小于1kbaud。发射端打算用这种,接收端用哪一种好,红外接收管、光敏电阻、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可能BPW34比较合适,或2DU3 2DU6 2DU10

网友:
红外,加滤光片。最好加调制。bpw34可以

网友:
红光也行,好对准。红外干扰少一些

楼主:
感谢推荐,我试试bpw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