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远程控制问题,能上网却连不上远程?

楼主(2020-10-07):
在自己家里可以连上服务器控制远方的主机,在单位就不行了?问了单位的网络主管,说是没有设置端口限制,如何查找原因?

网友A:
你看看你电脑的时间对不对~~

网友B:
用AnyDesk吧,不用注册,无论资源占用,连接速度,画质都秒杀这货

网友:
可能是多层nat的缘故吧

网友:
使用frp吧。不过需要自己有固定IP的服务器。

网友:
ToDesk,类似向日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电脑的时间对不对~~

专门看了一下,时间与INTERNET同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AnyDesk吧,不用注册,无论资源占用,连接速度,画质都秒杀这货

anydesk有些场合用不了,向日葵是一直稳定的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ydesk有些场合用不了,向日葵是一直稳定的慢,

我这里向日葵速度还行啊?单位里可以上网,但用不了远程,只好用手机的热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