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阵列盒大家有没有推荐

楼主(2020-10-07):
准备给路由器配一个硬盘阵列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A:
淘宝搜索硬盘笼子,很多款式可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硬盘笼子,很多款式可选择

看的眼花了,太多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的眼花了,太多了,哈哈

你要几盘位的?

有个4盘位可插拔的,拆机件,看起来很好。100来元。

楼主:
orico的似乎销量不少,多盘位的支持阵列,usb接口,不知道是否适合接在路由器上长期使用。芯片好像是JMS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