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2解除读保护不能完全解除

楼主(2020-10-07):
如题,大家遇到没有,很奇怪的现象,用Jflash secure chip后,哪怕再unsecure,发现用MDK直接download程序,下载不了。要用Jflash文件夹下面带的那个Jlink STM32 Unlock程序运行一下,才能解锁。

Jflash用的V6.82,还以为是不是版本太高了。但是用下面的代码

FLASH_Unlock();

/* Unlock the option bytes block access */
FLASH_OB_Unlock();

/* Clears the FLASH pending flags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PGAERR
                        | FLASH_FLAG_PGPERR | FLASH_FLAG_PGSERR);

//设置读保护为Level1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

/* Launch the option byte loading */
FLASH_OB_Launch();

FLASH_OB_Lock();
FLASH_Lock();

发现加密后也是一样。Jlink unsecure虽然成功,但是MDK还是下载不了。

用原子的脱机烧录器去解锁下载程序,也不行。

用FLASH_EraseAllSectors(VoltageRange_3);或者设置为保护0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0);发现程序是擦除了,但是还是保护着,MDK还是直接下载不了。Jflash也直接烧录不进去。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stm32l0需要写入指定的option byte(执行unprotect之后可以检查默认值)才能读写,否则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l0需要写入指定的option byte(执行unprotect之后可以检查默认值)才能读写,否则异常。 ...

请问写入指定的option byte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写入指定的option byt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读保护字。

楼主:
解决了,参考野火的代码,再用STVD查了下控制字,全部初始化掉,就可以再次下载了。

                                                FLASH_Unlock();
                                                /* 使能访问选项字节寄存器 */
                                                FLASH_OB_Unlock();

                                                /* 擦除用户区域 (用户区域指程序本身没有使用的空间,可以自定义)**/
                                                /* 清除各种FLASH的标志位 */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OPERR | FLASH_FLAG_WRPERR |
                                                                                                    FLASH_FLAG_PGAERR | FLASH_FLAG_PGPERR|FLASH_FLAG_PGSERR);

                                                //确保把读保护级别设置为LEVEL1,以便恢复PCROP寄存器位
                                                //PCROP寄存器位从设置为0时,必须是读保护级别由LEVEL1转为LEVEL0时才有效,
                                                //否则修改无效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

                                                FLASH_OB_Launch();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

                                                //设置为LEVEL0并恢复PCROP位
                                                //关闭PCROP模式
                                                FLASH_OB_PCROPSelectionConfig(OB_PcROP_Disable);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0);

                                                FLASH_OB_Launch();

                                                //设置其它位为默认值
                                                 //(*(__IO uint32_t *)(OPTCR_BYTE0_ADDRESS))=0x0FFFAAE9;
                                                  //(*(__IO uint16_t *)(OPTCR1_BYTE2_ADDRESS))=0x0FFF;//F42xxx和F43xxx用

                                                (*(__IO uint32_t *)(OPTCR_BYTE0_ADDRESS))=0xE3;//BOR设置为LEVEL3
                                                (*(__IO uint32_t *)(OPTCR_BYTE1_ADDRESS))=0xAA;
                                                (*(__IO uint32_t *)(OPTCR_BYTE2_ADDRESS))=0xFF;
                                                (*(__IO uint32_t *)(OPTCR_BYTE3_ADDRESS))=0x3F;

                                                FLASH_OB_Launch();
                                                //禁止访问
                                                FLASH_OB_Lock();

                                                FLASH_Unlock();

网友B:
楼上的能不能发一个写flash的例程序,最近在搞ota,折腾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能不能发一个写flash的例程序,最近在搞ota,折腾死了

写STM32片内Flash吗?我是先擦除block或sector,然后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直接从bin文件用写Byte的函数写Flash的。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STM32片内Flash吗?我是先擦除block或sector,然后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直接从bin文件用写Byte的函数写Flas ...

50KB*1024,那得写多久?可以发出来我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