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究竟是拟物立体的好?不是现在狂吹的平面的好?

楼主(2020-10-08):
如题,界面究竟是拟物立体的好?不是现在狂吹的平面的好?

我觉得现在是处理器性能不够好,所以在狂吹界面是平面的好!

楼主:
平面界面总是让人觉得无比的丑陋!

网友A:
为了拟物而拟物, 为了扁平而扁平.

电磁炉:至今我不喜欢触摸按键,按键式按着非常舒服.

楼主:
为了拟物而拟物, 为了扁平而扁平。

此语道破天机!

网友B:
拟物和平面界面占用处理器资源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拟物和平面界面占用处理器资源是一样的

这不可能!画直线和画曲线谁更占用资源一想可知!

网友:
平面想做好也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可能!画直线和画曲线谁更占用资源一想可知!

你想多了 ,拟物图标和平面图标都是PS做出来的图标,执行到GUI底层都是DrawPixmap。

大多数高级CPU都有2D加速单元,或者有GPU,也就是说DrawPixmap实际上是不需要CPU参与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拟物而拟物, 为了扁平而扁平.

电磁炉:至今我不喜欢触摸按键,按键式按着非常舒服. ...

按键式不会误触发。

触摸式被汤水淹了就会失灵甚至误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 ,拟物图标和平面图标都是PS做出来的图标,执行到GUI底层都是DrawPixmap。

大多数高级C ...

是的,CPU最多计算一下当前分辨率要选哪一层的图标来做缩放。有些系统不同分辨率会用不同的图标素材

楼主:
我觉得,上面说的不切实际。如Vista的任务栏肯定比Win7要耗时,Win7的任务栏肯定比Win10耗时。

网友:
现在内存都很大了,直接贴图。把工作量压给美工,自己好好把程序编写好吧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好好学习一下美工,先好好培养一下现代设计的审美,再去扯谈这种问题,这根本扯不到迁就处理器的速度。每个年代,主流的设计审美观都会有所变化,有时候主流立体化,有时候主流扁平化,有时候主流繁杂,有时候主流简约,有时候主流纯色淡雅,有时候主流渐变炫彩。。。。。

网友:
WIN10都改平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上面说的不切实际。如Vista的任务栏肯定比Win7要耗时,Win7的任务栏肯定比Win10耗时。 ...

这点开销,影响不了电脑运行的。所以不用考虑性能方面的问题。
还是考虑审美吧

网友:
这玩意儿不就是审美吗?审美会隔一段时间再重来一次的,循环。拟物看厌倦了,就看平面。平面厌倦了,就拟物。

网友:
给钱的说了算吧,好不好看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