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安卓方案,问问各位电工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0-10-08):
如题,SDK版本最好是7.0以下的,目前选了几个,晶晨S912、晶晨S905X3、瑞芯微RK3288,不过价格都比较高。各位电工有没有推荐的,不用考虑功耗,只考虑性能跟价格。有可以做的方案公司也可以推荐给我,深圳、东莞、广州都可以。

重新编辑一下,作一下说明:

要做类似电视盒子一样的,找的是方案公司,提供硬件、软件方案,然后我们在上面进行二次开发

网友:
RK3328,核心板200元左右

网友:
rk3288整版 淘宝200多

网友A:
看楼主需求吧,我车载行业.....

目前后装车机的整机价格都是100,200了.....

一个核心板,几十块钱.......

能想象不?

=====

楼主是要带软件的还是只要硬件嘛,带软件的话,定制可能就贵些....

网友B:
同求rk3288核心板,有坛友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需求吧,我车载行业.....

目前后装车机的整机价格都是100,200了.....

有链接吗

网友:
目前看到的是香橙派100多,不过是hdmi的,还有上次找的全志的也是130左右,不过板子比较大

网友:
我看有用MTK做的,只不过MTK一般都是出产品方案,不适合自己再次编译开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求rk3288核心板,有坛友做吗?

我可以帮你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帮你画一个

这玩意儿关键是软件层面,和制造成本。按照我目前的需求不适合基于芯片去制板,买成品核心板比较适合我。软件更改可按次提供费用。有量大稳定出货的核心板可以联系一下,淘宝上的价格普遍较高,对于核心板来说应该是走薄利多销,不知道哪个老板认同这个理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需求吧,我车载行业.....

目前后装车机的整机价格都是100,200了.....

一般消费行业的视频输出,速度,系统版本要求比车机高的,车机行业的握手了。

网友E:
能提供车机行业核心板也不错,我们做工控有的客户也不需要很高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提供车机行业核心板也不错,我们做工控有的客户也不需要很高的性能

我们要求性能比较高,你看看我选的几个方案都算目前性价比高的

网友:
没有链接的,基本上都是那几个方案公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要求性能比较高,你看看我选的几个方案都算目前性价比高的

我觉得车机行业的性价比是很好的了......

楼主现在感觉又要价格,又说要性能好.....自相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消费行业的视频输出,速度,系统版本要求比车机高的,车机行业的握手了。 ...

你是属于哪部分的?  系统  MCU?软件 硬件?

网友:
车机的几大方案:
1.全志T3,T5,T7.性价比不错。主要是T3量大,价格1+16。安卓8.0能到1-200百。找诺维达,鼎威买核心板,交开发费。
2.杰发AC8227L,AC8257,用MTK的方案,底层中间层不开放,性能稳定,其他同全志T3.最好找原厂了。
3.MTK,展讯的 手机芯片,一牛网上大把。
4.RK的PX3,PX5,3188,3288,源代码是OPEN的,稳定性看自己的功力,一牛网上大把。搞广告机,工控机方案的也多。

网友:
PX30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