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芯片的一号引脚多了阻焊层

楼主(2020-10-08):
pcb是用立创eda设计,主芯片封装也是用的系统库中的。但是主芯片一号引脚多加了阻焊层。这是第一次碰到有这种问题。

pcb设计图

pcb设计图

下单预览图

下单预览图

生产做完后快照图

生产做完后快照图

实物图

实物图

网友:
有元件编号的话 可以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
看下封装库有么有问题,具体是哪个封装?

网友:
麻烦帮忙看看
1、元件的商品编号是什么
2、封装名称是什么
3、这个焊盘的阻焊助焊扩展设置是否正确?
4、这个Gerber预览看是否正常?

我这边看看是否库有错误

楼主: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通过小助手反映给售后了
器件编号就不在这里发了,以我的观察不是封装问题,仔细看我发的四张图中有一张是Gerber预览图,预览是没问题的。

网友:
QFN32,有底下的 GND Pad,编号应该为 33。
出 gerber 的时候能够解释,提交加工有问题,猜测是个小 bug。

网友A:
建议用Gerbv预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Gerbv预览。

gerbv打开效果:

这个颜色是顶层

这个颜色是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