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习深度学习,哪位亲有周志华老师的西瓜书?

楼主(2020-10-08):
请上传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不要被深度学习的概念吓到了,也不要被难倒。其实就是各种变形的神经网络。标准神经网络是有多层节点,每层之间通过全连接连接,输出为1个值。而深度神经网络使用区块感知层间传递(即所谓卷积核,即三维区块的点乘累加和),这样可以大幅缩小网络规模和计算量,同时可以得到类似概率图的结果(图像某个区域是某种事物的概率百分比),因此可以用于图像检测、分割、特征点匹配等等。训练大家现在都是用的各种公开工具如caffe,mxnet之类,输入的是网络结构和标定数据,输出的是网络权重。然后就是一些使用要点,cnn因为是根据标定数据训练的,和训练样本强相关,因此实际使用中待验数据和训练数据尺寸越接近,检出率越高。

最后几层的网络输出结果可以用作识别的特征向量,如人脸识别,指纹掌纹识别等。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现实世界图像的多种变换(近大远小,旋转,变形等)会造成深度学习ai变人工智障。金,字塔缩放之类的方法就是为了解决缩放适应性,变形只能依靠神经网络的一定的适应力。

代码可以看caffe和mxnet,这两者可以很容易用vs跟踪进最底层理解工作原理和计算方法,以及提取网络的中间结果、权重等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被深度学习的概念吓到了,也不要被难倒。其实就是各种变形的神经网络。标准神经网络是有多层节点,每层 ...

大大大大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大大大佬

我只会跑程序,抓数据,做算法,训练不归我管,有专人研究网络结构,标定数据和训练。目前我的mtcnn fpga可扩展硬核快完工了。。干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9qCNqjcC3RBXzr6zvtXmw 提取码: mtqv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9qCNqjcC3RBXzr6zvtXmw 提取码: mtqv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 ...

多谢分享,,,,,,,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A:
不要被深度学习的概念吓到了,也不要被难倒。其实就是各种变形的神经网络。标准神经网络是有多层节点,每层 ...

请教 能不能在本地网络LAN内搭建简单的日常语音识别 系统?  不知有没有这方面开源的资料

现在具有视觉判断的机械臂好象多起来了, 感觉缺的是人机交互  执行一些简单的响应

网友:
西瓜书里主要讲的是各种经典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内容比较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