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icad生成excel格式的bom清单脚本

楼主(2020-10-09):
请教一下,有生成bom清单,excel文件格式的脚本吗?
kicad里自带的生成bom清单的脚本,没有excel格式的。
还有一个脚本是生成网页格式的,样子确实不错。
还有几个操作,想请教一下:
1、圆弧的镜像功能。
      画板子外形的时候用的。一般是画好一边,然后复制黏贴,镜像,就变成另一边了,这样可以对称。
      kicad的V5.16好像没有这个镜像功能,画圆弧的时候,只有一头能动(按轨迹走),如果移动另一头,半径大小都跟着变了。好虐心啊。

2、kicad 拼版时的飞线问题(想去掉飞线)。
     在拼板的时候,是有网络的,也没找到在哪里可以删除网络。
     也没有找到哪里可以隐藏飞线的。
     这样拼起来样子好难看。

请坛友赐教。

网友A:
用这个插件,一键导出Gerber、坐标、BOM
https://github.com/xtoolbox/kicad_tools

圆弧复制后直接编辑,修改中心坐标、起始坐标、角度就可以了,不要用鼠标拖

飞线好像是在 层管理--项目 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插件,一键导出Gerber、坐标、BOM
https://github.com/xtoolbox/kicad_tools

我一键导出错误。不知道怎么修改。

楼主:
出现错误的提示

网友B:
我好像是从原理图,有个表格图标里面,复制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是从原理图,有个表格图标里面,复制出来的

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
生成 bom 的方法很多,我喜歡用 InteractiveHtmlBom 插件,生成的網頁的軟件列表的右上角有一個複製按鈕,點一下,再新建一個 xls 文件(用 wps),再 Ctrl + v 粘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插件,一键导出Gerber、坐标、BOM
https://github.com/xtoolbox/kicad_tools

今天早上,在家里,用的Win7的系统,成功导出gerber、坐标,bom。
昨天在公司里的系统是win10,不成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出现错误的提示

同样的问题,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Win10

今天上班,我不甘心,又点击了一下,成功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昨晚下班关机,今天早上开机。
你重启电脑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插件,一键导出Gerber、坐标、BOM
https://github.com/xtoolbox/kicad_tools

不好意思,今天早上电脑开机后,试了一下, 可以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Win10

你看下,我放的是这个目录
一键生成生成制版文件的清单的脚本在外面。
看到的两个文件夹+一个wirelt的文件,是生成网页版bom的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Win10

我想我找到问题了,
不好意思我前面的结论是错误的。和电脑重启没有关系。
我仔细对比了一下。
kicad工程文件不能有中文目录。
如果有中文目录,一键生成制版文件就不成功。
都是英文的目录,就会成功。
网页bom不影响。

楼主:
这是显示的效果。

楼主:
谢谢,又多熟悉了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kicad里的PCB定位问题。
它有绝对坐标,和偏移坐标。
1、是不是绝对坐标不能变动的?
2、偏移坐标设置了0点之后,怎么快速的一个器件的中心定位到偏移坐标的0点?

    某软件,一个ctrl+end就可以定位到中心点。
    kicad有没有这种快捷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又多熟悉了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kicad里的PCB定位问题。

好像没有,坐标这块好像不能自己设定或指定,不是特别方便定位一些原件,
只能导入2000版本的DXF去定位,而且导出的DXF里面曲线或者圆形不要有太多,导出的是N个点,会把KICAD给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