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state_is_target = [&](const string &s) {return s == end;};如何理解?

楼主(2020-10-09):
auto state_is_target = [&](const string &s) {return s == end;};语言功底太差 这行代码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把字符串的首地址作为函数组中的某个函数进行调用,并返回一个预定义为 ‘end’ 的常数给自动变量 state_is_target 。

我猜测是有一组状态查询的函数表,借用字符串的形式储存在某处,然后靠指定字符串地址的方式来分别调用。

网友A:
C++11的lambda表达式,我给您改成您能识别的方式:
bool __fn_state_is_target (const string &s) {
    return s == end;
}

bool (*state_is_target) (const string &s) = __fn_state_is_target ;

大概就这个模样,引用捕获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lambda表达式实际上是个闭包,它本身具有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1的lambda表达式,我给您改成您能识别的方式:大概就这个模样,引用捕获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lambda ...

已经好久没玩 C++ 了,改进了这么多?

孤陋寡闻了,落后了两个时代 ...

有时间的话要重新进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11的lambda表达式,我给您改成您能识别的方式:大概就这个模样,引用捕获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lambda ...

事实上,这些功能99.999%的人一辈子都不会用到一次。所谓的 为了语法而语法 的就是这类。我记得c++之父把委员会狠批了一顿,说他们搞的c++20就是为了搞c++20而搞c++20,添了一堆没任何实际意义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好久没玩 C++ 了,改进了这么多?

孤陋寡闻了,落后了两个时代 ...

C++的改进实在是太辣眼睛,从C++11开始每3年一个更新,很多特性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千呼万唤的又实现不了使劲跳票,现在N项特性已经推到C++23去了。已经实现的好用的少,垃圾无限堆,简直无法吐槽 ... 相对而言,C的改进虽然不多而且谨慎,但是好用啊。GCC激进的奇葩语法也有不少,也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这些功能99.999%的人一辈子都不会用到一次。所谓的 为了语法而语法 的就是这类。我记得c++之 ...

没错。记得有哪个专家说C++就是一坨屎,C++的升级就是屎上倒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记得有哪个专家说C++就是一坨屎,C++的升级就是屎上倒屎。

哦,兄弟这盆冷水浇得 ... 我又失去动力了

对我来说,以前的知识还是够用的,

我以为新加的特性让 C++ 变得更清晰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1的lambda表达式,我给您改成您能识别的方式:大概就这个模样,引用捕获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lambda ...

不能用函数指针来代替lambda,没有捕捉任何变量的lambda可以退化成函数指针
楼主这里用引用方式捕捉了end,必须要用仿函数的形式来实现。

void lambda_test()
{
  string end = "end";
  class functor {
  public:
    functor(string& cap_end):end(cap_end){}
    bool operator()(const string& s) {
      return s == end;
    }
    string& end;
  };
  functor state_is_target1 = functor(end);

  auto state_is_target2 = [&](const string& s) {return s == end; };

  cout << state_is_target1("end") << state_is_target2("en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记得有哪个专家说C++就是一坨屎,C++的升级就是屎上倒屎。

linux 的爸爸说的。  看这语法,越发觉得C#的语法糖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