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电路,这几个放大电阻我用0.1%精度的够了么?

楼主(2020-10-09):
我想采用下面这种方案来做测温电路。由于我们公司有现成的CD4051通道选择的板子,所以我是打算将PT100测量的信号放大之后接入CD4051,就相当于有8路这个电路。但是我今天搭建这个电路,发现放大倍数误差较大,我想请教各位大神, 这几个放大电阻我用0.1%精度的够了么?

楼主:
比如说我今天测试的时候铂电阻是108欧姆,当时放大后的电压是1.14V了。我R2,R3,R4,R5都是用的1%的

网友:
pt100测温是论坛的老话题了,楼主可以搜索一下,关注@redroof的帖子

网友:
比如这个帖子11楼的回答
PT100高精度电路探讨(技术方案,精度,技术关键点,成本)

网友A:
这个电路恒流大约1.25mA,后面差分放大,放大倍数是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恒流大约1.25mA,后面差分放大,放大倍数是10倍

我实际搭电路的时候,用的是3.3V的恒压源和3.3K的电阻

网友:
借楼 问一下

PT100容易受干扰怎么处理好,,旁边有大风机,,测管道内的温度,热气,,结果,温度几十度的跳动

网友:
换个运放能不能好点?

网友:
“pt100测温电路”标题不合格,被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账号一星期。

发表主题帖子时,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救命啊...
    不合格举例3: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4: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5:AVR的ADC测量   (阿莫点评:你到底是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很多人都忽略了运放在单电源下的使用.
建议以后需要单电源使用运放,都选择Input rail-to-rail 的运放吧.

网友B:
都用358了,用什么电阻无所谓了吧

网友:
358输入阻抗不高,和计算值相差不小,换运放或电阻减少10倍试试

网友C:
坛子里有那么多正确可用的pt100电路,干嘛要自己想一个呢?
用358这么差的运放,加上随便想的电路,怎么可能有用?

网友D:
不知道有多少人留意过LM358内部电路,从而推导出红框内的参数呢

LZ电路的输入端4.096V,而供电只有5V,内部电路PNP差分达林顿工作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多少人留意过LM358内部电路,从而推导出红框内的参数呢

LZ电路的输入端4.096V,而供电只有5V,内部 ...

传统的358可以单电源对地工作,0入0岀,但是输入最大值差不多要比自己的vcc低1.5v左右。
这是众所周知的啊。
问题是楼主换成个rrio的cmos版本的358还是没用,因为vos太大。除非换个很贵的高精密运放才能按计算值工作。
但现在有汽车火车不用,干嘛去研究马车的原理,还是个零件都不准确,实际没法跑的马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358了,用什么电阻无所谓了吧

目前打算用的运放是OP07C,电阻都用0.1%的,您觉得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统的358可以单电源对地工作,0入0岀,但是输入最大值差不多要比自己的vcc低1.5v左右。
这是众所周知的 ...

目前打算用的运放是OP07C,电阻都用0.1%的,您觉得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有那么多正确可用的pt100电路,干嘛要自己想一个呢?
用358这么差的运放,加上随便想的电路,怎么可 ...

目前打算用的运放是OP07C,电阻都用0.1%的,您觉得这样可行吗。另外由于成本限制,老板根本不给用贵的芯片,不能超过10块钱一片,最好在5块以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打算用的运放是OP07C,电阻都用0.1%的,您觉得这样可行吗

OP07不是单电源的,你确定要用吗?负电源在哪?或者你自己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07不是单电源的,你确定要用吗?负电源在哪?或者你自己抬升?

所以我是采用双电源供电的。±5V。大神,您知道有哪些比较好比较稳定的稳压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是采用双电源供电的。±5V。大神,您知道有哪些比较好比较稳定的稳压源吗? ...

现在这个年代,对付PT100首选的应该是用24位AD直接测。我不推荐任何人用那些老土的教科书电路。
最便宜的国产24位AD已经只要一块多就能拿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年代,对付PT100首选的应该是用24位AD直接测。我不推荐任何人用那些老土的教科书电路。
最便宜的 ...

我用的是28335自带的AD,是12位的。这也没办法,就是领导要求,不得不服从,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将PT100的阻值转换成电压信号就行了,其他的方面我不考虑。大神,请问您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8335自带的AD,是12位的。这也没办法,就是领导要求,不得不服从,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将PT100的阻 ...

性能差就不用说了,问题是那样更贵啊。
又贵又差,何必呢。
很多年前我试过,如果你的12位AD够好,可以用单电源的OPA2376作放大,简单的弄个千分之一的精密电阻跟pt串起来分压,就行了。精度不好但可以用的。

网友:
OPA2376的精度比OP07好多了,并且是单电源的,vos低到足够你忽略。如果偶尔遇到一个vos超过典型值的你可以换掉它。
如果有人想要一个高精度版本的358,我总是会推荐OPA2376,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能差就不用说了,问题是那样更贵啊。
又贵又差,何必呢。
很多年前我试过,如果你的12位AD够好,可以用 ...

恩恩,谢谢您了,大神。请问我这个电路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我还可以改进吗,我用面包板搭了实验电路,也还能用。只是我现在想找一个好一点的稳压芯片,您认为ADR381性能怎么样呢?其实我之前用的是DS1820,精度也没有很高。只是之前使用DS1820会有不好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您了,大神。请问我这个电路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我还可以改进吗,我用面包板搭了实验电路, ...

这是我搭建的电路图

网友C:
不想看。没意义。
非要用12位AD直接测就用最简单的分压法啊,参考源串一个精密电阻再串你的pt100到地,就行了,测引线电阻靠另一个AD通道,至少那样还能测岀结果,也能分析误差。AD通道真不值钱。
你这种电路,弄这么多电阻怎么算误差?千分之一电阻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够的。实际至少要千分之0.5,你那四个匹配电阻要达到相同效果只能去买专门的匹配电阻,贵死了。

网友:
不信就给你那个用来仿真pt的100欧精密电阻每根线上各串10欧的精密电阻,再看输出对不对。

网友C:
还有,你换不同的OP07,多换几个,看输出对不对,就知道op07的精度肯定不够。
我以前算过,就得OPA2376那种档次的vos才够。还得是典型值,如果冒岀一个最大值的还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换不同的OP07,多换几个,看输出对不对,就知道op07的精度肯定不够。
我以前算过,就得OPA2376那种 ...

好的,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E:
我现在用ADS1220测量PT100,接果还比较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ADS1220测量PT100,接果还比较满意

对于不太在乎价钱的来说,ADS1220算是非常好的给通用型模拟前端使用的AD了。
自带PGA并且打开低倍PGA的时候仍然可以对地输入,方便电路设计
开着50/60HZ陷波器仍然可以得到20sps采样率,可供多通道使用
虽然它也不太便宜,但这些特性同时满足的AD芯片应该没有比它更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看。没意义。
非要用12位AD直接测就用最简单的分压法啊,参考源串一个精密电阻再串你的pt100到地,就行 ...

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应该把pt100的三根线电阻也画上,这样你就
明白怎么用另一个通道去测线电阻然后用软件消掉了

网友:
不要用差分放大,老老实实用最简单的单端放大。线电阻自己测了减掉。
AD道不值钱,比精密电阻便宜多了。为什么要多花精密电阻来省AD通道呢?
放大电路只要一个,自己在前面加模拟开关就行,这样可以测好几路pt100

网友C:
给你一个我以前用过的传统做法的PT100电路:

右边框里是原理,包括了PT100的线电阻(写的20欧)
这是真实可以用的,精度可以计算,很清晰,完全取决于那几个明显的电阻。不是那些很复杂的差分电路的一笔糊涂账。。。

用个8路的4051,最多可以测4路PT100,每个PT100占用两个通道
放大电路的倍数目前设置的是51倍,你如果有其它阻值的精密电阻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参考电压和自己手上有的精密电阻决定。串联在PT100上面的电阻是10K。
这些电阻精度越高越好,至少要千分之一起步。

网友F:
推荐一个芯片 max31865    PT1000 能做到 0.5摄氏度.  只需要一个  0.1%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推荐一个芯片 max31865    PT1000 能做到 0.5摄氏度.  只需要一个  0.1%的电阻.

随便一个高于16位的AD都可以啊。只要你知道高精度的电路拓扑和做法就行。
其实正确的电路在这里已经发过好多次了。
比如我现在用的MCP3421,才17位而已,接PT100测0度的出厂测试值都是正负0.2度以内(我们测试用万分之一的100欧电阻当pt100,10欧千分之一当导线)

用ADS1220测过可以做到0.0x度,因为精度超出实际需求太多,所以没量产,为了节约板子面积也省点钱,就用了MCP3421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高于16位的AD都可以啊。只要你知道高精度的电路拓扑和做法就行。
其实正确的电路在这里已经发过 ...

max31865  是专门测热电阻的.   一个芯片 外围几个阻容就可以了.
太高深的模拟电路我也弄不明白.   不过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max31865  是专门测热电阻的.   一个芯片 外围几个阻容就可以了.
太高深的模拟电路我也弄不明白.   不 ...

这就是知道做法和不知道做法的区别啊。
知道做法的人,随便一个高位AD可以轻轻松松测好多路PT100,精度还很高
不懂的人只好买这种价钱跟ADS1220一样但只有15位有效数字的专用芯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随便一个高于16位的AD都可以啊。只要你知道高精度的电路拓扑和做法就行。
其实正确的电路在这里已经发过 ...

请教下MCP3421 是IIC接口,这种ADC咋用光耦隔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MCP3421 是IIC接口,这种ADC咋用光耦隔离呢?

为啥要隔离?
我这么多年没做过隔离的模拟量电路。一年也用不上几个外置的4-20mA隔离器。
非要给人配4-20mA隔离器的场合,一般来说是对方的电流输出电路是最便宜的那种不对地的电路,所以被迫加个隔离器,并不是出于隔离理由。

网友H:
这是几个方面问题:1、要求电路受外部温度影响的大小,那么选择电阻的时候就需要用低温漂电阻。2、电阻精度只会影响你批量生产的时候每个通道的放大系数,如果有软件或者电位器校准,1%完全够用;3、PT100一般都是锁在外壳,外壳有没有接好地线;4、在输入采集板的时候需要做好滤波处理,如共摸电感、LC滤波。5、要求稳定还需要TP100供电的稳定。6、设计的好12位精度够了,100度/4096,=0.02度。0.02度的精度还不够,,那就是呵呵。最好再提一条,LM358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几个方面问题:1、要求电路受外部温度影响的大小,那么选择电阻的时候就需要用低温漂电阻。2、电阻精度 ...

您的意思就是我放大电路那里就使用电位器,调试的时候就校准一下放大倍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我以前用过的传统做法的PT100电路:

谢谢大神的电路图。我想请问下大神您的2.5V参考电压是用什么做的,有专用的芯片吗?您有推荐吗?我还没选好这个芯片,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就是我放大电路那里就使用电位器,调试的时候就校准一下放大倍数吗? ...

是的,如果不用软件校准,就可以用电位器。没有必要用0.1%,1%精度够了。

网友I:
恒流源+精密电阻,比例测量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恒流源+精密电阻,比例测量不好么?

不好意思,您可以画个示意图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个年代,对付PT100首选的应该是用24位AD直接测。我不推荐任何人用那些老土的教科书电路。
最便宜的 ...

大佬推荐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佬推荐下型号。

我平常就推荐ADS1220。
想便宜并且通道很少的,可以用国产的那些给电子称设计的24位AD,一两块钱一个的那种。
1220的好处是可以每秒钟扫描20个通道,实打实的,此时仍然带有50Hz陷波。
国产那种我没用过,但是看指标都不是单周期稳定,扫描多通道很慢。比如常见的10sps采样率,3个周期稳定,换算下来一秒钟才3个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电路图。我想请问下大神您的2.5V参考电压是用什么做的,有专用的芯片吗?您有推荐吗?我还没选 ...

可用任何基准源,没要求的,我实际是个最便宜的431。
这是比例测量,它基准源也是AD的基准源就行了,会消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如果不用软件校准,就可以用电位器。没有必要用0.1%,1%精度够了。 ...

问题是温漂,超低温漂的电阻都是高精度的。你如果能买到1%的超低温漂电阻并且愿意对每一路单独校准,那么当然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您可以画个示意图吗?

自己查我之前的帖子,我有个总结帖子的。我决定再也不重复之前说过的话了。。。。。。
上面发的那个传统电路是我已经停产了好多年的,以前没发过,所以就发岀来给人看看。只有学习意义,不推荐使用。

网友C:
看这个帖子,还有这里面11楼有我推荐的另外几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t100&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帖子,还有这里面11楼有我推荐的另外几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好的。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如果不用软件校准,就可以用电位器。没有必要用0.1%,1%精度够了。 ...

您好,您说的电位器是在后面再加一级电路吗?这个差分放大加电位器,计算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