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ping 网易主机,竟然提示的是IPV6

楼主(2020-10-09):
前几天还是IPV4的。

我的主机没有任何关于IPV6的设置。

网友:
各个运营商  早有IPV6服务了  手机也早已经有IPV6地址了。  就是 互联 感觉问题还不少。

网友:
ping www.163.com

正在 Ping z163ipv6.v.bsgslb.cn [124.203.225.206]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24.203.225.20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5ms TTL=55
来自 124.203.225.20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5ms TTL=55
来自 124.203.225.20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5ms TTL=55
来自 124.203.225.20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5ms TTL=55

124.203.225.206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25ms,最长 = 25ms,平均 = 25ms

网友:
ping www.163.com

正在 Ping z163ipv6.v.bsgslb.cn [183.240.84.16]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83.240.84.1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7ms TTL=53
来自 183.240.84.1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7ms TTL=53
来自 183.240.84.1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6ms TTL=53
来自 183.240.84.1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8ms TTL=53

183.240.84.16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26ms,最长 = 28ms,平均 = 27ms

网友:
正在 Ping z163ipv6.v.bsgslb.cn [60.163.162.37]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60.163.162.37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5ms TTL=55
来自 60.163.162.37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5ms TTL=55
来自 60.163.162.37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5ms TTL=55
来自 60.163.162.37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5ms TTL=55

60.163.162.37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5ms,最长 = 5ms,平均 = 5ms

网友:
C:\>ping www.163.com

正在 Ping z163ipv6.v.cncdn.com [183.240.1.23]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83.240.1.23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9ms TTL=53
来自 183.240.1.23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6ms TTL=53
来自 183.240.1.23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6ms TTL=53
来自 183.240.1.23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25ms TTL=53

183.240.1.23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25ms,最长 = 29ms,平均 = 26ms

网友:
ping www.163.com

正在 Ping z163ipv6.v.sdlt.zbxxcs.com [124.132.138.14]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24.132.138.14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32ms TTL=53
来自 124.132.138.14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41ms TTL=53
来自 124.132.138.14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40ms TTL=53
来自 124.132.138.14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48ms TTL=53

124.132.138.14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32ms,最长 = 141ms,平均 = 65ms

网友:
没什么用,ipv6的好资源在高校,但是高校一般都屏蔽这些商业ipv6

网友A:
近两年运营商都在大力升级推广IPv6,手机4G 5G已经基本普及IPv6。

至于固网宽带,广州电信的政策是公网IPv4的不给IPv6,内网IPv4的给公网IPv6 /64地址段,只要路由器支持IPv6,内网每一台机都能拿到一个独立的公网IPv6地址,甚至你家里每一颗灰尘都能有一个独立IPv6。

网友:
国庆回家汕尾直连电信的路由器,默认给的IPV6的地址

网友:
ping www.163.com

正在 Ping z163ipv6.v.bsgslb.cn [123.134.184.224]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23.134.184.224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1ms TTL=57
来自 123.134.184.224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0ms TTL=57
来自 123.134.184.224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0ms TTL=57
来自 123.134.184.224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0ms TTL=57

123.134.184.224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10ms,最长 = 11ms,平均 = 10ms

网友B:
目前阻碍 ipv6 发展的主要是家里和公司使用老的不支持 ipv6 的路由器,或者支持但没启用。

我之前蹭邻居的网,是电信的宽带,我就好心的帮它打开了 ipv6,但是它下面挂的信号比较强的国产路由器就不支持 ipv6。
(建议把子路由器当作带无线的交换机使用,就算路由器自身不支持 ipv6 应该也不影响。)

上面 ping 不到 ipv6 地址的,基本上都是路由器配置问题。或者用的墙中墙的宽带服务,譬如广电网络。
(有些系统要用 ping6 命令代替 ping 命令。)

电信公网 IPv4 现在貌似也分 ipv6 了: https://v2ex.com/t/70226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两年运营商都在大力升级推广IPv6,手机4G 5G已经基本普及IPv6。

至于固网宽带,广州电信的政策是公网IPv ...

中看不中用,移动宽带的v6开着用起来生不如死,经常打不开网页卡死,禁掉v6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近两年运营商都在大力升级推广IPv6,手机4G 5G已经基本普及IPv6。

至于固网宽带,广州电信的政策是公网IPv ...

大师推荐下支持IPV6 NAT的路由器或者固件? 我这边联通、电信运营商都是直接给的IPv4 +  IPv6 双公网IP

网友A:
刚刚看了一下,原来广州电信已经开放了V4/V6双公网,我的路由器已经同时拿到IPv4和IPv6的公网I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推荐下支持IPV6 NAT的路由器或者固件? 我这边联通、电信运营商都是直接给的IPv4 +  IPv6 双公网IP ...

IPv6 的意义就是直通(= 无需 NAT),视频 / 语音通话、视频监控 和 传大文件 等等不用服务器转发。

最简单的方式是:随便什么路由器,哪怕不支持 ipv6 也没所谓,把路由器的 dhcp 全部关闭即可,接法如下(子路由器当无线交换机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师推荐下支持IPV6 NAT的路由器或者固件? 我这边联通、电信运营商都是直接给的IPv4 +  IPv6 双公网IP ...

IPv6就不用NAT了,内网都能拿到公网IPv6地址,近两年的路由器应该都支持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目前阻碍 ipv6 发展的主要是家里和公司使用老的不支持 ipv6 的路由器,或者支持但没启用。

我之前蹭邻居的 ...

我不知道如何开企V6,我是佛山电信的宽带

是要买个支持IPV6的路由器就可以了吗?

网友:
公司电信网络 Ping 出来的也是ipv6
C:\windows\system32>ping www.163.com

正在 Ping z163ipv6.v.gddx.cdnyzdjj.com [240e:97e:2000:c100:0:1:2:1e] 具有 32 字
节的数据:
来自 240e:97e:2000:c100:0:1:2:1e 的回复: 时间=9ms
来自 240e:97e:2000:c100:0:1:2:1e 的回复: 时间=9ms
来自 240e:97e:2000:c100:0:1:2:1e 的回复: 时间=10ms
来自 240e:97e:2000:c100:0:1:2:1e 的回复: 时间=10ms

240e:97e:2000:c100:0:1:2:1e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9ms,最长 = 10ms,平均 = 9ms

网友:
ping www.163.com

正在 Ping z163ipv6.v.gddx.cdnyzdjj.com [183.47.233.11]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83.47.233.1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7ms TTL=54
来自 183.47.233.1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7ms TTL=54
来自 183.47.233.1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7ms TTL=54
来自 183.47.233.1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6ms TTL=54

183.47.233.11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6ms,最长 = 7ms,平均 = 6m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如何开企V6,我是佛山电信的宽带

是要买个支持IPV6的路由器就可以了吗?

估計默認就支持的,用電腦直連光貓 LAN 口看一下能不能分配到 IPv6,沒有的話,登錄光貓管理界面,找到 IPv6 並使能即可。
還不行打 10000 號問。

路由器方面,如果手機、電腦等設備不多(e.g. 百台以內),最簡單的方式是 16 樓的做法。
如果設備很多,那只能找專業網管,或者自行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v6就不用NAT了,内网都能拿到公网IPv6地址,近两年的路由器应该都支持了吧。 ...

大师,外网给ipv6后,用什么回家软件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人在外面,偏偏需要一些家里nas里面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Pv6就不用NAT了,内网都能拿到公网IPv6地址,近两年的路由器应该都支持了吧。 ...

我的路由器刷了Padavan, 在路由器上看到分配了IPv6/64的IP, 但是电脑网卡的IPv6是内网的IPv6/56地址段
路由器:
IPv6 地址: WAN:240e:310:c0a:72e4:1556:9456:2316:f9ad/64
IPv6 地址: LAN:        240e:310:ed0:9f01:e23f:49ff:fe89:1e8c/56

电脑:
   IPv6 地址 . . . . . . . . . . . . : 240e:310:ed0:9f01:a4df:7a6a:5cf6:91b4
   临时 IPv6 地址. . . . . . . . . . : 240e:310:ed0:9f01:653a:97c7:255e:febd
   本地链接 IPv6 地址. . . . . . . . : fe80::a4df:7a6a:5cf6:91b4%2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路由器刷了Padavan, 在路由器上看到分配了IPv6/64的IP, 但是电脑网卡的IPv6是内网的IPv6/56地址段

fe80开头才是内网,/56是比/64更大的子网掩码,包含256个/64子网。

网友:
东莞联通IPV6都用了几年了, IPV4也是公网的, 就是不固定还得花生壳

网友:
https://test-ipv6.com/
用这个可以检查你是否接入了V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了一下,原来广州电信已经开放了V4/V6双公网,我的路由器已经同时拿到IPv4和IPv6的公网IP了。 ...

v6是动态还是静态?

网友:
一般幾天改變一次吧,或者手動重啓光貓,或者光貓意外掉線又恢復也會改變。(低 64 位一般不會變,通過 MAC 地址算出來的。)

网友:
目前深圳IPV4/IPV6 可以同时支持。
但是电脑Win10,尝试设置IPV6,一直失败。 手机可以

貌似是这个原因, 试下: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 ... ure-ipv6-in-windows

By default, the 6to4 tunneling protocol is enabled in Windows Vista, Windows Server 2008, or later versions when an interface is assigned a public IPv4 address (that is, an IPv4 address that is not in the ranges 10.0.0.0/8, 172.16.0.0/12, or 192.168.0.0/16). 6to4 automatically assigns an IPv6 address to the 6to4 tunneling interface for each such address that is assigned, and 6to4 dynamically registers these IPv6 addresses on the assigned DNS server. If this behavior is not desired, we recommend that you disable IPv6 tunnel interfaces on the affected hosts.

You can also follow these steps to modify the registry key:

    Open an administrative Command Prompt window.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ip6\Parameters" /v DisabledComponents /t REG_DWORD /d <value> /f

1. 登陆管理者账号
2. 同时按【win键+R】,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3. 前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ip6\Parameters】
4. 找到和双击打开【DisabledComponents】数项,把数值改为0,确认
5. 重启电脑

网友:
《勾选TCP/IPv6》
1. 右键【网络连接】图标,选择 【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2. 点击现在连接的网络名称,打开【网络状态窗口】,点击 【属性】
3. 勾选 【Internet 协议版本6 (TCP / IPv6)】

《修改注册表》
***************
注册表为系统的主要档案,任何修改可能会导致系统档案损毁。
请您在修改注册表前衡量风险。
***************
1. 登陆管理者账号
2. 同时按【win键+R】,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3. 前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Tcpip6\Parameters】
4. 找到和双击打开【DisabledComponents】数项,把数值改为0,确认
5. 重启电脑

网友:
ping www.163.com

正在 Ping z163ipv6.v.bsgslb.cn [118.121.192.16]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18.121.192.1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3ms TTL=57
来自 118.121.192.1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3ms TTL=57
来自 118.121.192.1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3ms TTL=57
来自 118.121.192.16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57

118.121.192.16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1ms,最长 = 3ms,平均 = 2ms

网友E:
你ping错了吧。正常是不要www的。也就是正确ping是163.com

网友:
苏州电信
λ ping www.163.com

正在 Ping z163ipv6.v.bsgslb.cn [240e:cf:df00:13::1:1b]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240e:cf:df00:13::1:1b 的回复: 时间=22ms
来自 240e:cf:df00:13::1:1b 的回复: 时间=22ms
来自 240e:cf:df00:13::1:1b 的回复: 时间=22ms
来自 240e:cf:df00:13::1:1b 的回复: 时间=22ms

240e:cf:df00:13::1:1b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22ms,最长 = 22ms,平均 = 22ms

网友:
特意ping ipv6 路由器要支持ipv6。简单做法是手机做热点,ping ipv6。

网友F:
引用 网友A:
IPv6就不用NAT了,内网都能拿到公网IPv6地址,近两年的路由器应该都支持了吧。 ...

关键是他不给固定的地址啊,就没用。如果给固定的,可以把家里的下载机直接用起来,注册全便宜域名爽歪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他不给固定的地址啊,就没用。如果给固定的,可以把家里的下载机直接用起来,注册全便宜域名爽歪歪 ...

动态域名还是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ping错了吧。正常是不要www的。也就是正确ping是163.com

这么多年,我一直是ping www.163.com测试的。

网友G:
网站是不是也要支持ipv6啦!

网友:
8年前的老路由器支持IPV6,使用也没感觉啥,还是百兆的,老当益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年,我一直是ping www.163.com测试的。

你仔细看2个的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动态域名还是少不了的。

大师有没有好有动态域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仔细看2个的区别。

之前ping www.163.com 就是使用ipv4
的。昨天我才发现开始使用ipv6。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站是不是也要支持ipv6啦!

没有必要。

网友:
配置 ipv4 + ipv6 有的時候還是挺麻煩的,希望早日可以 ipv6 only,到時候,可能有一些服務器釘子戶不願意支持 ipv6,那麼可以使用 ipv4-through-ipv6 中轉服務或者網頁在線代理工具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有没有好有动态域名方案?

自己使用dns服务商的API也可以实现,定时查询一下本地IP,有变动就更新。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有没有好有动态域名方案?

我昨天找了一个免费的https://dynv6.com,比起其它动态域名的优势是专为IPv6动态IP优化的。

普通动态域名将IPv6和IPv4同样对待,只能更新单个IP,当你内网有多台机器想要在公网通过域名访问,需要发送多次更新请求,而dynv6.com则是可以将/64前缀批量应用到所有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