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升压基础知识求指点

楼主(2020-10-09):
自举升压也偶尔用,但是只知道用,却还是有些不理解

如图,当自举电容有电后我看得懂,但初始上电时,自举电容是没有电压的,此时第一次MOS管上臂是如何驱动导通的?
因为只有电容电压超过一定值时上MOS才导通,电容充电必须要上MOS导通才行,这就是鸡和蛋的问题
我是指的第一次如何驱动的?
当自举电容电压正常后我能理解。就是初始时如何导通的?
还是自举电路占空比是不能超过100%的吧?
那些所谓能100%的是不是定期给导通,伪%吧?
新手求指点,不要笑话

网友:
刚上电时候,芯片先让下管导通,此时自举电容下端接地,上端通过二极管充电到接近VCC,然后下管断开,自举电容下端电平自动变成非GND,但这个点在内部永远都是和上管驱动的0电位相连的(同电位)。电容上端和这个驱动的电源端相连,所以只要下管一断开,上管驱动就有电了。

网友A:
2楼正解,所以自举电路占空比是不能到100%,达到95%就很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楼正解,所以自举电路占空比是不能到100%,达到95%就很牛了

少量芯片有内部电荷泵,可以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少量芯片有内部电荷泵,可以100%

带电荷泵的驱动芯片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电荷泵的驱动芯片有推荐的吗??

真没印象了,你到mouser上找找。或者找上管是pmos的,可以100%。不过,pmos的buck可能会有上电尖峰,需要注意。

网友:
这只是控制器,外围电路外扩,还不如选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