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Python之下载油管视频

楼主(2020-10-09):
以Windows上操作为例
以管理员运行命令提示符(cmd),输入pip3 install pytube3安装pytube
输入以下代码
import pytube
from pytube import YouTube

url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cLqLqUQ0A"
youtube = pytube.YouTube(url)
video = youtube.streams.first()
video.download('/Python')#下载保存路径请自行设置
print('download successfully!')

如果需要显示文件名及大小与下载进度条改为如下:
import pytube
from pytube import YouTube

def on_progress(stream, chunk, bytes_remaining):
    total_size = video.filesize
    size = total_size - bytes_remaining
    print('\r' + '[Download progress]:[%s%s]%.2f%%;' % (
    '█' * int(size*20/total_size), ' '*(20-int(size*20/total_size)), float(size/total_size*100)), end='')

url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cLqLqUQ0A"
youtube = pytube.YouTube(url)
video = youtube.streams.first()
print(video.default_filename)
print(video.filesize)
youtube.register_on_progress_callback(on_progress)
video.download('/Python')#下载保存路径请自行设置
print('download successfully!')

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A:
我用現成的開源工具 youtube-dl,同一個視頻還可以選擇下載不同分辨率等各種版本,甚至可以下載純音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現成的開源工具 youtube-dl,同一個視頻還可以選擇下載不同分辨率等各種版本,甚至可以下載純音頻。 ...

linux 高手又来了。。。。

问下 现在电工 建议 安装什么Linux 系统

网友C:
you-get几乎支持所有的主流视频网站
pip3 install you-get
https://github.com/soimort/you-g ... 1%E7%BD%91%E7%AB%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nux 高手又来了。。。。

youtube-dl 也支持 windows 的。。。
當然和論壇最近討論的 rsync 一樣,還是 linux 下最方便。。。

終極就是 Gentoo. 好處是:滾動升級、編譯友好、系統可大可小、哪哪都能用。
過度的話就用 xfce 桌面的 ubuntu 吧(xubuntu),或者用 xfce 的其它發行版。

网友:
同样youtube-dl 复制一份命名为y.exe. 再建个配置文件,配好参数。放在指定目录, 下载视频时在控制台输入 y <url> 即可。

楼主:
看来得多抛点砖 能引来不少玉

网友:
哈哈哈哈   抛砖引玉专用贴

网友D:
最难的应该是怎么上油管吧,手动狗头

网友(2021-01-06):
引用 网友C:
you-get几乎支持所有的主流视频网站
pip3 install you-get
https://github.com/soimort/you-get/wiki/%E4%B ...

可以用来下载 B 站 视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you-get几乎支持所有的主流视频网站
pip3 install you-get
https://github.com/soimort/you-get/wiki/%E4%B ...

you-get试用了一下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难的应该是怎么上油管吧,手动狗头

你粗国去吧

网友:
我都用了好久的youtube-dl了,基本上下载速度50-80M了,非常稳定,非常好使。下载后,再到服务器上用idm走http协议下载mp4文件回来。

文件夹里弄个php显示所有文件名的,自带链接的那种,不要太方便。目前下到本地速度7M+。

网友:
怎么上油管?

网友:
别闹,出去感染新冠么

网友:
感觉是不是有点爬虫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