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下, 这原理图画的我想问候他家所有人。。。

楼主(2020-10-09):
吐槽下, 这原理图画的我想问候他家所有人。。。
明明是PA11  为什么引脚标号写PB1
调了一下午,LED点不亮, 原理TMD误导我,  我想问候他家所有ren

网友A:
原理图画的稀烂的,板子画的稀烂的,隔三差五画反的,好像八成用的都是一个软件

网友:
生产量大了,次品当然多。不怪软件,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画的稀烂的,板子画的稀烂的,隔三差五画反的,好像八成用的都是一个软件 ...

关软件什么事啊?

网友B:
应该是作了网络标记时写成相应端口的,写成功能名称会好一些,如:LED1、LED2、、、、、、。由于布线的原因,或是端口功能需调整,更改后没有作相应的更名。
好些大牌芯片的官方资料都有错,这种事不必大惊小怪,以后的路还长着,比这严重多的还在后面的,那还不自己直接吐血倒地了呢
要学会理解别人的错误啊,朋友
如果觉得这都是大事,你大可以把你自己画的SCH+PCB摆这来一下,看看是不是没问题,大家都满意!

网友C:
人家写的是PB1.你为什么要写个PB0.害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理图上的PB0

网友:
哈哈,lz现在才明白不要相信线名字。我最烦标管脚名的了,又不是做开发板,搞什么管脚名,pin swap之后傻13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写的是PB1.你为什么要写个PB0.害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理图上的PB0

PB0也是错的, 这样标还不如不标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见过的就是这样的,烂图这软件的最多,烂板子也是,尤其是画反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基本就是这个没跑。(但我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他们画反)

并没有黑软件的意思,但随便在网上一搜电路图啥的,基本就是这样,而且网上搜到的用这个软件画的图,基本都是国内的画的很少有老外的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见过的就是这样的,烂图这软件的最多,烂板子也是,尤其是画反的这种情况,一旦出 ...

这个软件早期比较流行,其二,可能是画板子这一行的入行门槛太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早期比较流行,其二,可能是画板子这一行的入行门槛太低。

恩可能,也可能跟国内教学有关系,导致用户数量多,但很多又不怎么样

我比较疑惑的是是不是这个软件的什么设计风格或理念导致用户可以比其他软件用户更加放飞自我并不容易看出错误
但我又不熟悉这个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图画的那么随意,而且画反到底是怎么画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可能,也可能跟国内教学有关系,导致用户数量多,但很多又不怎么样

我比较疑惑的是是不是这个软件的什 ...

估计是工资拿的也不高,做事情就将就做就行了。老板也知道自己工资给不高,只能找这种人做事了,大家形成一种默契了。你只能给这么多钱,我工作也就差不多完成就够了

网友:
不要怪别人,要相信自己,自己多长个心眼

网友:
楼主自己惯性思维了,浪费了半天功夫找个地方发泄一下。点个LED这种事情,不应该10分钟就发现管脚错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作了网络标记时写成相应端口的,写成功能名称会好一些,如:LED1、LED2、、、、、、。由于布线的原因 ...

一样麻烦。然后功能名又要对SCH找MCU的管脚定义。

网友E:
我们公司都会提前做一个IO功能映射excel表,把MCU对应的管脚/引脚序号/功能描述写的清清楚楚,软硬件敲定好了才动工干PCB。

网友F:
这个PB 难道不是PUSH BUTTON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PB 难道不是PUSH BUTTON的意思吗?

就是 啊哈哈

网友:
这明显是网络名,楼主原理图看得少吧!来个“PB1”就理所当然以为是PB1 pin

网友:
画这个图的是人才~

网友:
写程序不读清楚电路图,按照自己想当然的方法写?
lz这思想很危险啊。

网友:
楼主就是想发泄一下,结果被你们一顿diao,合适吗哈。

网友:
楼主刚毕业吗?看了也不像,账号是2012年注册的。那应该是刚刚转型过来写单片机代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PB 难道不是PUSH BUTTON的意思吗?

问题是它驱动的是 LED 啊?

网友:
楼主调个LED灯用了一个下午?

网友:
也不要怪别人,自己的调试方法很有问题

网友:
现在习惯写软件, 同时打开原理图、PCB 对照查看.

网友:
看别人画的图,一定要仔细

网友:
求 菜单  +药单

网友:
只能说用AD的人不行,低端人才用AD,稍好的用PADS,高端人才用cadence

楼主:
我说调了一下午是夸张点儿,
如果PB0 PB1标错了,为什么PB4又标对了?

共事7、8年的同事了,骂他肯定不好,在这发泄发泄, 反正我现在舒坦了

网友:
可能出原理图时,就是用的PB0/PB1
后来layout时为了走线方便,就移动了芯片那边的标号位置,PB1从真的PB1移动到了PA11

对于硬件工程师来说,标号PB1和LED1没有啥区别

网友:
图画得不好是原因之一,但是一个GPIO调一个下午有点那啥了。
钻牛角尖了吧,不用调试检查不看寄存器不用万用表各种猜,差点就怀疑芯片坏了芯片原厂来料有问题了,就不想起可能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
万用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都没上,你会点LED吗?

网友:
请文笔好的坛友来一段犀利的点评

网友:
这个这么多复用都标了,不眼花?

网友:
需要软硬件接口文档。这个应该是设计时候网络直接复制粘贴的成果。

网友:
Copy的过错,肯定是忘了改了。

网友:
应该没有规定网络名称必须要与器件引脚的定义相同吧,又不是特定的功能引脚。当然了,网络名称用LED1、LED2…… 会更容易理解

刚开始和同事合作做项目,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去沟通和熟悉,了解各自的习惯。除非是你是领导,可以制定规则,让别人按你的习惯来。

网友:
Q2、R27可以省掉吧,R2电阻2K能亮瞎狗眼,10K也能亮啊?

网友:
标签而已,至于么

网友:
现在习惯于在对应的功能块上面标功能名称
然后专门做这么一个区域来对应单片机的Pin和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都会提前做一个IO功能映射excel表,把MCU对应的管脚/引脚序号/功能描述写的清清楚楚,软硬件敲定好 ...

这种才是正规做法,有规矩才能做大

网友:
脑子有问题,  这个芯片共用许多。

网友:
发现不对劲就要查问题所在了查PCB图,查数据手册,也不用花了一个下午吧?吸取教训吧

网友:
估计是改了管脚,懒得改网络名了,也遇到过两个板子相同管脚经过接插件后标识前缀一样,尾号不一样的,管脚号也不一样,看起来更费劲。

网友:
个人还是习惯用具体功能来命名网络,比如NLED_RUN,N是低电平点亮,后面是运行指示灯的意思

网友:
我们有个硬件工程师也干过这个事

网友:
挪的,最开始定义的端口被占了,要调整,懒得修改

网友: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