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ti电子大赛,晶体管放大电路

楼主(2020-10-09):
(1)限用晶体管、阻容元件、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设计并实现图1中的受控晶体管放
大器,其输出的各种失真或无明显失真的信号必须出自该晶体管放大电路,禁用预存失
真波形数据进行D/A转换等方式输出各种失真信号。
(1)放大器能够输出无明显失真的正弦电压ou (10 分)
(2)放大器能够输出有“顶部失真”的电压ou (15分)
(3)放大器能够输出有“底部失真”的电压ou (15 分)
(4)放大器能够输出有“双向失真”的电压ou (15 分)
(5)放大器能够输出有“交越失真”的电压ou (15 分)
(6)分别测量并显示上述五种输出电压ou (15 分)
u 的“总谐波失真”近似值 (20 分)

网友A:
这个感觉有意思。大家又回到分立器件了。
常规思路应该是切偏置或者切电源实现各种状态
ADC采输出做THD测试
不知道可不可以非常规思路,直接MCU做PID闭环去实现波形

楼主:
楼上的切电源给我了思路,核心电路应该是推挽结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感觉有意思。大家又回到分立器件了。
常规思路应该是切偏置或者切电源实现各种状态
ADC采输出做THD测试 ...

加法电路  加放大电路应该可以完成 前几项    交跃失真 这个不知道什么样的算交跃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用模拟开关切偏置电阻就好了,大不了多弄几组,产生交越失真把BE间的偏置电阻断开就好了。

网友:
模电基础好的不难,对现在的学生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现在的学生擅长用数字,模拟电路不太精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切电源给我了思路,核心电路应该是推挽结构吧

其他几个共射都行,交越应该只能推挽了

网友:
晶体管放大电路,交越失真,二极管呀

网友:
测量失真要怎么做?用窄带滤波把1000hz滤出来?

网友:
失真定义和计算方法都给了,ADC采集之后做FFT分析

前面几个开关切换就行,就是不知道切换起来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用模拟开关切偏置电阻就好了,大不了多弄几组,产生交越失真把BE间的偏置电阻断开就好了。 ...

感觉是设置不同静态工作点,但比赛只会用这么简单的考点吗?应该还有其他部分吧?输入信号的大小固定没有?没有的话需要测量信号大小来设定静态工作点,或者设置放大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设置不同静态工作点,但比赛只会用这么简单的考点吗?应该还有其他部分吧?输入信号的大小固定没有 ...

pdf里面写了,20mV@1KHz的测试信号。

楼主:
最终双电源实现了,比单电源的节省元器件,但是4051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