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沁恒的网络芯片CH579F,用过的朋友说下是不是对电源要求很高?

楼主(2020-10-10):
我看这芯片几块钱,自带M0内核和以太网,所以做个板子控制家里卷帘门。
看评估板也是没几个零件的,所以我这板也没几个零件。

大概率启动到一半就失败,系统时钟和IO口都能启动运行了,就是网络物理层速度协商失败。
但是也有可能好几个小时调试时候反复断电上电都正常启动,然后突然就很难启动了。

电源芯片嘛,手头有HT7333,就用了。
当然HT7333+陶瓷可能有问题,我也试了将HT7333去掉,直接用2节干电池串联供电还是大概率不启动。
CH579F内部有DCDC,我也试了打开或者关闭,也没看到明显变化。

到CH579F的官网社区看了下,也是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用过pcie转串口 外围电路很简单 但是也调了不少时间

网友A:
兄弟,仔细看评估板原理图ETH口的驱动模式。ETH主要有两种: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种的变压器接法不一样,不能混用电流型驱动变压器中点要串地,电压型驱动中点要接电容到VCC。

最保险的,用分立变压器+最便宜的网口搭。

网友:
用过579M感觉还好,现在样机在客户手上测试
网络方面有好多需要自己改一下
像这种傻等的代码就需要优化,我自己写了个状态机

网友B:
8266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仔细看评估板原理图ETH口的驱动模式。ETH主要有两种: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种的变压器接法不一样,不能 ...

网口插座我是按评估板上的型号来的,确认过没错啊,手头有几个网口插座,引脚不同定义,特地留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66不香吗?

我现在大门遥控板就是stm32+esp8266,wifi有时延迟好大,按了按钮好久才动作,所以想弄个有线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大门遥控板就是stm32+esp8266,wifi有时延迟好大,按了按钮好久才动作,所以想弄个有线版本 ...

应该不是WIFI问题,是网络延迟,网络控制就这样子。

网友:
另外5V端至少得一个100UF的电容吧。。。

网友:
用STM32F407吧

网友:
出问题的时候查查reset和时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口插座我是按评估板上的型号来的,确认过没错啊,手头有几个网口插座,引脚不同定义,特地留意了。 ...

原理图呢?网口变压器的中点连接一样吗?仔细确认一遍。以太网我印象中双方时钟要求500ppm以内,你可以示波器确认一下。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我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月,官方回复是电源问题,但我TM在官方的EVT板子上都能复现。

这个while是等待以太网物理链接,上电时有时就会卡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卡,换MCU可能会解决,但不会彻底解决。出现这个问题后,就算系统复位也不一定行,一定要多次掉电复位才行。

检测到这个超时后,我用了掉电复位后已经出货上千片板再没有问题了。

网友:
国产片子还是毛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我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月,官方回复是电源问题,但我TM在官方的EVT板子上都能复现。

这个while ...

非常感谢这个经验,我也刚开始摸索使用这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我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月,官方回复是电源问题,但我TM在官方的EVT板子上都能复现。

这个while ...

我看到你在他们论坛的帖子说进入掉电模式后,需要RTC来唤醒,那得用得32.768KHZ晶振了?
我板子将那2个IO口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你在他们论坛的帖子说进入掉电模式后,需要RTC来唤醒,那得用得32.768KHZ晶振了?
我板子将那2个IO ...

不需要的,用内部时钟源就可以

网友D:
怎么用的掉电复位,是又加了一个芯片,还是设置的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用的掉电复位,是又加了一个芯片,还是设置的寄存器?

不需要硬件改动,思路就是进入下电模式,用提前设置好的RTC唤醒。 下电模式会将大部分硬件断电,差不多相当于重新上电。

网友:
我倒发现和某些网卡会协商不上需要禁止协商然后强制10M就可以了

楼主(2020-12-19):
因为关于RTC的寄存器信息很少,例程更是找不到,想强制改10M也找不到寄存器定义,所以就一直没有动了,个人用户不指望跟厂家要什么更详细的资料。

今天到官网看了下,这个例程的压缩包更新了,打开对比里面CH57xNET.LIB,的确是有更新的,于是用最新的网络库,之前启动到半中间卡住的问题没有了。

反复断电上电几十次,都能正常启动了,换回旧库,立刻就老样子不启动,所以可以确定这个库是有很大改善的。

网友(2022-09-29):
更新库文件有改善

网友:
厂家偷偷把bug改了

网友E:
这个芯片现在代理推荐用CH32V208来代替,risc-v内核,说是后面主推risc-v内核,不推cortex核了。

网友F(2024-03-19):
这个芯片背面有地盘的,请问手工怎么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现在代理推荐用CH32V208来代替,risc-v内核,说是后面主推risc-v内核,不推cortex核了。 ...

请问CH32V208用过没?体验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背面有地盘的,请问手工怎么焊接的?

风枪+助焊剂吹,或者铁板烧在下面加热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风枪+助焊剂吹,或者铁板烧在下面加热

感觉中间地盘加锡量不太好把控,多了怕地盘与其他引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中间地盘加锡量不太好把控,多了怕地盘与其他引脚短路。

稍微加一点就行,又不用饱满

网友:
我们有个项目,用的是579M,没发现问题啊
使用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