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 JW5026进入打嗝模式,烧坏,求指点

楼主(2020-10-10):
如图,在某商城看到这个芯片,感觉还不错,40V 1A,内置二极管,MOS,特别简单
但现在使用起来后一直烧坏,上边的12V的一直烧,换了电感,还烧,将C5换成50V 47UF的电解电容后倒是不烧了,但进入打嗝状态,
说明:负载断开状态,铜皮划开的

然后再试了几次后发现3.3V的也烧了,(有负载)

像这个芯片不知道大家用过没?稳定不?
平时用34063以及XL1509都特稳定,直接照参考电路设计就行,
谁知道这货这么不好用,
求解。

楼主:
芯片手册见附件

楼主:
补充:刚发现 打嗝 是上级供电电源保护了,还是烧芯片啊

网友:
这样属于同步降压吧,使用都很简单啊

网友:
看看PCB实物吧

网友A:
如果是交流输入,你的整流后端电容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交流输入,你的蒸馏后端电容太小了。

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交流输入,你的整流后端电容太小了。

不是电容小,dcdc对电感有要求,21v进12v出这电感才给4.7uh不烧才怪了。。。电容量好像也不够。lz这不是打嗝,而是芯片一直在保护-释放-保护-释放,不信可以拿示波器量量输出电压。12v 1a 输出,300khz频率最低得10uh,电容前面得20uf以上,后面得50uf以上,必须是mlcc,钽电容都不行(参考rtx3080崩溃bug)。

网友:
你的PCB布线参考设计了吗?

网友:
靠近vin放一个100nf的电容, 原厂给我们调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0nf只是滤高频,不至于导致这样现象

退藕用,而且一定要靠近管脚,我们已经批量很多了。

网友:
JW5026  手册说静态电流很小,我开始也烧了好几个,可能方向没搞对,后面可以正常输出了,不接负载居然来个10来ma,xl1509 才4个ma左右,不知道我哪里搞错了

网友D:
这个DC DC 芯片挺好用的,我画了一板试了一下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藕用,而且一定要靠近管脚,我们已经批量很多了。

谢谢,我在芯片电源输入引脚处加了一个47uf电容就好了,
之前的电容可能离的稍有些远,
不过这个芯片要求也太高了,之前34063随便玩,从来没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DC DC 芯片挺好用的,我画了一板试了一下就成功了。

你这个板子,C6到电源输入引脚很近,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芯片电源输入引脚处加了一个47uf电容就好了,
之前的电容可能离的稍有些远,
不过这个芯片要求 ...

不客气,大家一起交流。 这个电容100nF就够了,注意耐压。

网友:
两个新设计用了这个芯片,只做了几个,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