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控制和单片机如何隔离?

楼主(2020-10-10):
电源输入是电池12V,

使用两个半桥电机驱动BTN7971来控制一个电机的正反转。

单片机电源也是从同一个12V来的。

板子还有无线收发模块。

请问电源如何隔离好?

有看到说有隔离的DC-DC模块。 控制信号也用光耦隔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驱动上面有个引脚来输出一个电压来指示电压电流,
这个脚要连到单片机ADC脚,这个脚如何隔离?

请各位大神指点,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电路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模拟信号可以用线性光耦隔离

网友:
电流回路处理好就不用隔离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金升阳有电源隔离模块。再加上光隔。

网友:
电压采样用线性光耦,电流采样用霍尔

网友:
处理好了无需隔离,一个简单的电动车控制器都比这个复杂。倒是无线模块工作频段有讲究,带电机,远离SUB-G

网友:
电流信号用霍尔,电压信号用光耦或者磁隔离,电源用DC-DC的模块,功率跟价格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