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CD4094真值表和框图,为什么感觉对不上?

楼主(2020-10-10):
如下图所示,按照真值表理解,当Strobe为高时,输出会在Clock上升沿更新,当Strobe为低时输出保持不变
但按照框图理解,输出是经过了D触发器的,STROBE相当于D触发器的时钟,那么输出值应该是在STROBE信号的上升沿更新呀
请问一下是哪里理解有误?

网友:
把strobe看做锁存信号,高电平直通,低电平锁存,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位用的是寄存器(FF),时钟边沿有效
输出用的是锁存器(LATCH),时钟为电平有效 ...

这样一说就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