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 润石和微盟哪家好?

楼主(2020-10-10):
    一些参数两家的测试条件好像不同,不太好判断。
左边是微盟ME6119右边是润石RS3002。

以 Line Regulation 这项来看 微盟是用30ma测,润石是用1ma来测。单看后面结果润石好很多。
但是如果润石也用30ma去测,就不知道是哪家好了。毕竟就像 Load Regulation 一样,估计
多少会带来些影响。 为什么测试标准都不能统一下呢?

网友:
果断微盟。

网友A:
左边图里的“电源电压调整率”看符号是 ΔVOUT, 实际应该是右边的 Load Regulation 负载调整率吧

话说像这种参数如果比较关心的话,一般直接去看后边曲线图了,但是国产 IC 经常不提供那些曲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图里的“电源电压调整率”看符号是 ΔVOUT, 实际应该是右边的 Load Regulation 负载调整率吧

话说像这 ...

    1.不是
    2.提供的图,也没有那么详细

网友:
微盟比较坑 我用过他们的DCDC

网友:
最近用了润石的运放8558 321,真是便宜又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不是
    2.提供的图,也没有那么详细

这个数值意义不大,1ma反映的是内置ref精度,30ma也一样,大可放心用。实际输出误差则是max line regu+max load regu,因为内置ref精度和负载是没有关系的(注意负载电流越大mlcc也要大,提高环路稳定性)。

这类低电压小电流片子早就做烂了的,各家的差别可能也就是上电过冲抑制、过压保护、过流过热保护之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值意义不大,1ma反映的是内置ref精度,30ma也一样,大可放心用。实际输出误差则是max line regu+m ...

   Line Regulation还是很有用的比如一些负载固定,用干电池供电的场合。  负载电流不变,但是电池会慢慢下降。  Line Regulation好你的输出就一直稳定。以前做一个产品是用干电池供电,同时也支持USB供电的。
当干电池供电时是4V多点,USB插入时是5V 。经过LDO稳压3.3V后给MCU供电。Line Regulation 不好的就差几个mv了,这对后面依赖LDO输出来做精密测量的就会产生影响了。
   而Load Regulation反而不怎么需要关注了,因为负载几乎不变。 但是好多厂家测试Load Regulation也是不同的条件。比如A厂是用1~50ma,而B厂用1~150ma。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1ma和30ma对  Line Regulation影响不大的话。且Load Regulation 润石测到150ma只比微盟测到100ma多了1.37倍,那么我认为是润石这颗性能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ne Regulation还是很有用的比如一些负载固定,用干电池供电的场合。  负载电流不变,但是电池会慢慢 ...

兄弟,那个100ma和150ma差别也不大。。反正这种小ldo你也没打算用到150ma是不?这货250mw耗散功率就过热了。sot23封装撑死了2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那个100ma和150ma差别也不大。。反正这种小ldo你也没打算用到150ma是不?这货250mw耗散功率就过热 ...

是的只是讨论性能,肯定不可能用在功耗这么大的场合了。
而 Line Regulation 我都怀疑润石是不是虚标或标错了,特意去看了他其他料的规格书,也是这么标。   毕竟0.001 %  TI等大厂都很少可以满足的。
来看看这项的对比,以输出5V为例:  微盟输入变化12V  输出变化8mv,润石 变化29V ,输出变化5V*0.001 % * 29V =1.5mv .   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讨论性能,肯定不可能用在功耗这么大的场合了。
而 Line Regulation 我都怀疑润石是不是虚标或标 ...

这个你可以安心,你把ref当成类似431这类的参考源就好(芯片内部实现应该是个恒流源+精密电阻),这部分会随温度变化而显著变化,通常600mv参考电压在-40~125度时能达到+-30mv的样子。所以没你想象的那样不堪,但也没有那么绝对牛x。某些ti的手册会描述vref和温度的曲线,我记得是温度越高电压越高。431也只有0.5%的精度呢。

网友(2020-12-01):
用过多次微盟的LDO,实在是垃圾。
有一次是用的ME6209A33M3G,12V供电,3.3V输出。输出有尖峰,多插拔几次电源就把后级的器件烧坏短路了,后来果断换成合泰的了;还有一个产品用的也是微盟的ME6214,纹波很大,换成合泰的好很多。建议慎重。
润石的运放用过,便宜好用。
个人意见,大家自己考虑。

网友:
我们用了微盟7颗料,有5颗出了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微盟LDO上电的过冲

网友:
见一次微盟就要鸟一次,垃圾芯片,上电过冲害死人!

网友C:
微盟6119用过,一批总有几个坏的,还有反接必烧,用spx3819没坏过

网友:
没用过润石,据说还不错,用圣邦微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盟6119用过,一批总有几个坏的,还有反接必烧,用spx3819没坏过

    确实抗反接做的很差,一反接1S左右就烧,而润石5S以上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