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采用MPC5604B,想嵌入ucos操作系统,有开发成功的案例的吗?

楼主(2020-10-10):
最近开发整车控制器,芯片采用MPC5604B,想嵌入ucos操作系统,有开发成功的案例的吗?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楼主以前是做消费电子的吧。汽车电子上我没见过用这个系统。基本都是裸机+MBD。特别是VCU。

网友:
MBD是啥?VCU是啥?

网友:
标题“MPC5604嵌入ucosIII  ”不合格,被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账号一星期。

发表主题帖子时,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救命啊...
    不合格举例3: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4: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5:AVR的ADC测量   (阿莫点评:你到底是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前是做消费电子的吧。汽车电子上我没见过用这个系统。基本都是裸机+MBD。特别是VCU。 ...

有用os的么?os就是个调度器,不用的原因?大神指导下

网友:
MPC5604B 可以移植ucos和freeRTOS,ucos需要自己移植,freeRTOS官方已经移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前是做消费电子的吧。汽车电子上我没见过用这个系统。基本都是裸机+MBD。特别是VCU。 ...

我们现在的VCU是裸机,为了提高实时性,尤其是TCU部分,要求实时性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的VCU是裸机,为了提高实时性,尤其是TCU部分,要求实时性很高。 ...

那可以移植个静态的操作系统试试。或者搞个高优先级的定时器中断,把实时性高的任务放里面。但是不能放太多,不能对其他任务影响太大

网友B:
ucos要付费的。。。身边做车载的朋友公司很多都开始转到freertos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cos要付费的。。。身边做车载的朋友公司很多都开始转到freertos了啊

ucos今年开始免费了吧?

网友D:
什么年代了,新开发VCU还用5604?

网友:
提高实时性还是裸机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ucos今年开始免费了吧?

基本上,除了教育目的使用外,其他场合都是要付费的。若这东西全面免费,那估计之后也没版本可更新,也根本没人要去维护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年代了,新开发VCU还用5604?

请问,有更好的单片机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更好的单片机吗?

现在主流用5744或者5746了,5604是5年前的。。。

楼主(2020-11-14):
引用 网友D:
现在主流用5744或者5746了,5604是5年前的。。。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