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超小二进制时钟

楼主(2020-10-11):
硬件:
m328
bm8563
蜂鸣器
11颗led
2个按键

功能基本把bm8563功能全部用上了:
1.日历:包括年月日星期,猜猜是怎么显示的
2.闹钟:可设置小时,分,日,星期闹钟
3.睡眠可按键唤醒,或bm8563闹钟时间到中断唤醒
4.掉电模式电流仅0.4ua
西瓜
b站

网友:
这有点无聊吧,别说是学习,就算学习,也可以学更接近现实应用的案子

网友:
你这忒大了好不好。我还以为你搞出来100nm*33nm的二进制时钟,要在扫描隧道显微镜底下才能看到的那种。。

网友A:
上家公司,用一个103最小系统板,14个LED,1块纸箱板,做了个二进制时钟,挂在工作台工具挂板后面,用了挂板3排孔,每孔一个LED。第一排竖着4个绿色LED显示小时,上下各一个橙色LED显示上下午,第二排2个绿色LED,一秒闪一次,第三排6个绿色LED显示分钟,USB供电,稳定跑了2年,每个月快4分钟,USB CDC连电脑串口命令调时间,用了半天时间做完的,连照片都没留,那个时钟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家公司,用一个103最小系统板,14个LED,1块纸箱板,做了个二进制时钟,挂在工作台工具挂板后面,用了挂 ...

103不支持usb,所以应该是usb转串口再怼到103上的。。否则就光跑usb协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3不支持usb,所以应该是usb转串口再怼到103上的。。否则就光跑usb协议了。 ...

Arduino 环境下,103 虚拟个 CDC 以后,还可以轻松虚拟个 Mass Storage 或者 HI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3不支持usb,所以应该是usb转串口再怼到103上的。。否则就光跑usb协议了。 ...

103怎么不支持usb?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家公司,用一个103最小系统板,14个LED,1块纸箱板,做了个二进制时钟,挂在工作台工具挂板后面,用了挂 ...

半天时间才是牛人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半天时间才是牛人所在

非常简单的,用时最长的是在最小系统板边上焊13个8050。

网友:
一般人还是真看不懂

网友:
为创客精神点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家公司,用一个103最小系统板,14个LED,1块纸箱板,做了个二进制时钟,挂在工作台工具挂板后面,用了挂 ...

每月误差4分钟,误差很大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月误差4分钟,误差很大哇

不到10块钱一个那种最小系统板,晶振质量一般,也懒得校准,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想起来就校准一下,也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3怎么不支持usb?

我去,103ds里面还真有。。我记得是没有的,记错了,可能记成ot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