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GEN10服务器的阵列卡测量温度,要求在win7上的软件显示

楼主(2020-10-12):
我想监测。P420阵列卡散热片温度

不需要显示屏,但要求在GEN10的win7系统上的软件显示。

GEN10 主板内部有一个USB2.0,一个PCIe3.0X1槽位。

淘宝有现成的商品吗?

P420原本有测温功能的,但被GEN10屏蔽了。

使用CLE指令,可以查到RAID卡上的3个温度都是0 。

6个硬盘的温度都是59摄氏度左右。

由于之前发生 RAID 卡过热导致硬盘阵列崩溃,虽然我现在加了两个风扇上去,但万一风扇损坏,机器就会有故障。所以,我得监测RAID卡的温度。

楼主:
本来我是没有这个需求的。因为P420阵列卡本身就带有3个温度测试点,基本可以掌握服务器内部温度情况。(最重要是阵列的控制器温度,关系到服务器是否会死机的生死问题)。

可惜GEN10恶心的屏蔽了P420的温度功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这个不就是毕业设计那种N路测温+上位机的。

删掉url连接进行二次编辑试试。。。

不过不是商品,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A:
发现一个bug:编辑3楼内容,随便加个字提交,都不行,提示插件不存在

楼主:
测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7.6f2118b4CjkQj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

3楼pc首次回帖,可以发出url。然后编辑后,保留url后保存就会提示错误。   后来我在3楼删除了url后,就可以编辑保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pc首次回帖,可以发出url。然后编辑后,保留url后保存就会提示错误。   后来我在3楼删除了url后,就可 ...

测试到了。下面4个字符(中间的空格去掉)就会导致论坛出错。已经提交给技术人员。

&id =

具体描述是:

上面4个字符, 在快速回复里,可以提交。

在正式回复、编辑里,提交会出错。

网友B:
你用acu试试能不能读到阵列卡温度。我acu读p410好像没有卡温度,只有sas硬盘温度。不是被gen10屏蔽,而是只有可以选配p420的hp服务器才知道怎样去读p420温度,毕竟是指定型号hp服务器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acu试试能不能读到阵列卡温度。我acu读p410好像没有卡温度,只有sas硬盘温度。不是被gen10屏蔽,而是只 ...

你说的ACU是指下面的界面?  P420 我查了,也是GEN10 与GEN7 适配的。

GEN10 的开机启动的时候,屏蔽了 P420的RAID 配置功能。这是我与GEN7对比时得了的结论。

同样, GEN10 屏蔽了P420的温度显示功能,也是我跟GEN7 对比后得出的结果。

GEN7 的P420,可以显示三种温度, 而GEN10 下,三种温度全部是0.

注:这个问题我测试了十几天。我买了三块p420, 全部安装到GEN7上,全部启动有按F8进入配置界面,全部有温度显示。全部安装到GEN10 上,全部启动的时候无F8配置界面,全部温度无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ACU是指下面的界面?  P420 我查了,也是GEN10 与GEN7 适配的。

GEN10 的开机启动的时候,屏蔽了  ...

你说的屏蔽bios raid配置那么还能从raid启动吗?我知道p410不支持uefi,在新机器上必须降到3.66,否则进不了系统(无限重启)。

如果acu也读不到温度,那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反正我在dl180g6上面插p410从来没看到过温度,而且那小散热片几分钟就不能碰了。

网友C:
这东西自己用arduino做一个就行,代码十几行而已,硬件几个热敏电阻几个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屏蔽bios raid配置那么还能从raid启动吗?我知道p410不支持uefi,在新机器上必须降到3.66,否则进 ...

P410的钱是没有温度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自己用arduino做一个就行,代码十几行而已,硬件几个热敏电阻几个电阻就行 ...

我想买现成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买现成的产品。

不差钱买这个https://www.thorlabs.com/newgrouppage9.cfm?objectgroup_id=5884

网友:
秀一下以前做的~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double T;

  T = thermometer(A6); // it needs about 450 us

  Serial.println(T, 2);

  delay(300);
}

/********\
   VCC
    |
    |
  [NTC]
    |
    +---- ADC pin
    |
   [R0]
    |
    |
   GND
\********/
#define R25 (10000)
#define B (3950)
#define R0 (3900)
#define ADC_BITS (10)
double thermometer(uint8_t pin) // 单位:摄氏度
{
  int code = analogRead(pin) & ((1 << ADC_BITS) - 1);
  double v = code / (double)(1 << ADC_BITS);
  double R = (1 / v - 1) * R0;
  double T = 1 / (log(R / R25) / B + 1 / (273.15 + 25));
  return T - 273.15;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钱买这个https://www.thorlabs.com/newgrouppage9.cfm?objectgroup_id=5884

我说买个气球,。你让我买个地球?

这货的电缆我的机箱都放不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买个气球,。你让我买个地球?

这货的电缆我的机箱都放不进。

这都放不下?你空间也太小了吧,要不找个人定做吧,我上面的代码自认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放不下?你空间也太小了吧,要不找个人定做吧,我上面的代码自认为可以 ...

我不喜欢找人订做的东西, 一个简单的温度显示,有必须这么复杂?

楼主:
淘宝上找销量最大的买了,双路58元+7元运费。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自己用arduino做一个就行,代码十几行而已,硬件几个热敏电阻几个电阻就行 ...

你用什么给你的arduino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找销量最大的买了,双路58元+7元运费。0

这种usb设备稳定么?
最后7x24半年以上不出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我是没有这个需求的。因为P420阵列卡本身就带有3个温度测试点,基本可以掌握服务器内部温度情况。(最 ...

阵列卡夏天温度能到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usb设备稳定么?
最后7x24半年以上不出故障

我不是靠它维护机器不死机的。我只是想知道散热片的温度,让我了解我安装的两个风扇是否都阵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阵列卡夏天温度能到多高?

不加散热风扇,正常是127度。

加了散热风扇,正常是62度。

我的GEN10 因为强行塞进去两块大硬盘,影星了通风,导致了阵列卡温度过高。由于GEN10 系统的问题,无法显示温度,导致了我无法知道故障时的温度。我猜肯定超过150摄氏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毕业设计那种N路测温+上位机的。

删掉url连接进行二次编辑试试。。。

&id=

楼主:
再测试:

&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bug:编辑3楼内容,随便加个字提交,都不行,提示插件不存在

这个bug已经修正。 你可以重发昨天的链接测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加散热风扇,正常是127度。

加了散热风扇,正常是62度。

阵列卡有风扇套餐么?
还是默认不带风扇,需要自己diy加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给你的arduino供电

当然USB啊

网友D:
你用arduino做过哪些有趣的事情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arduino做过哪些有趣的事情鸭

也没做过特别有意思的,今年觉得比较骄傲的是我破解了lgt单片机的下载协议,倒逼官方开源了下载协议。还有我几乎破解了他们芯片的读保护。oshwhub上有这个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没做过特别有意思的,今年觉得比较骄傲的是我破解了lgt单片机的下载协议,倒逼官方开源了下载协议。还 ...

这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没做过特别有意思的,今年觉得比较骄傲的是我破解了lgt单片机的下载协议,倒逼官方开源了下载协议。还 ...

LGT还是好欺负。如果换成华为,你已经在监狱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阵列卡有风扇套餐么?
还是默认不带风扇,需要自己diy加风扇?

你不看其他帖子?

求推荐一个5V 或12V 散热风扇,给GEN10 raid阵列卡使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0787

156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LGT还是好欺负。如果换成华为,你已经在监狱里了。

从来不碰251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