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卡为何拷贝速度可以超过200M/S ?

楼主(2020-10-12):
在我的印象中,千兆网卡最快只能拷贝到100M/S左右。

刚才我测试从 GEN10 拷贝到 GEN7 服务器(均是机械盘RAID6,GEN10 6个8T,  GEN7 6个3T ), 意外的发现,单个拷贝速度的确只有100M/s 左右。

但同时3个拷贝,竟然累计出超过200M/S。

为什么?

开始以为只是瞬时的速度,等了半小时再看,仍是保持上面的速度 。 看来这个速度是真的了。

网友A:
这只是win7速度计算的bug了。win7会平均从开始到当前总的平均速度。xp会显示当前实时速度,win10改成了曲线图显示速度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win7速度计算的bug了。win7会平均从开始到当前总的平均速度。xp会显示当前实时速度,win10改成了曲线 ...

学习了。 应该这就是答案。

我刚才睡醒了,再看。只余下2个拷贝, 这时候速度加起来就是100M/s了。

网友:
我上次传我的照片到OneDrive,速度竟然超过了200MB,我的宽带才100m。不过确实很快。

网友B:
千兆网卡有1G和2.5G的,游戏主板一般都配有2.5G的千兆网卡可以上200MB传输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千兆网卡有1G和2.5G的,游戏主板一般都配有2.5G的千兆网卡可以上200MB传输速度 ...

本地连接速度你见过2.5Gbp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兆网卡有1G和2.5G的,游戏主板一般都配有2.5G的千兆网卡可以上200MB传输速度 ...

GEN10有可能是2.5G,  但GEN7绝对不可能2.5G, 因为这是6年前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地连接速度你见过2.5Gbps的?

现实没见过,但看视频有不少高端主板/高端路由/高端NAS支持2.5G
NAS,1G的网络是瓶颈,2.5G可以跑满机械硬盘,10G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普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实没见过,但看视频有不少高端主板/高端路由/高端NAS支持2.5G
NAS,1G的网络是瓶颈,2.5G可以跑满机械 ...

2.5G对交换机也有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实没见过,但看视频有不少高端主板/高端路由/高端NAS支持2.5G
NAS,1G的网络是瓶颈,2.5G可以跑满机械 ...

机械硬盘对拷能到250MB/s么?

网友:
我一般是看网卡的上行、下行速率,这样就能看出实际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硬盘对拷能到250MB/s么?

机械盘稳定速度到不了250MB/S,2.5G的网络用固态盘能到300MB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地连接速度你见过2.5Gbps的?

nas和电脑主板通过7类网线连接各自的2.5G网口,速度达到标称速度很奇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硬盘对拷能到250MB/s么?

单个硬盘可能做不到。

6个硬盘组成阵列,就做得到

网友:
2.5G电口卡这两年新出来的,RTL8125方案。802.3bz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