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没同时识别2个条码的模块?

楼主(2020-10-12):
流水线上检测是否混入其它产品,两个产品挨着,大小同带包装的牙刷。通过读取包装上的条码和设定货号对比。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openmv可以,就是帧率低一些。

楼主:
openmv是模块么?

网友A:
基恩士或海康有很多这样的读码模块,视野内多少都可以读

网友:
参考下 基恩士 SR-750

在条码详细设置中设置“多次读取”
如果在条码详细设置中选择“多次读取”,则可在 1 次读取操作中读取多个条码。
• 使用 AutoID Network Navigator 或设置命令进行设置。
• 可在 2 至 16 之间设置多读取的条码数。
• 选择 “ 小于指定条码数读取成功 ” 时,如果成功读取至少 1 个条码,便可视为读取成
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或海康有很多这样的读码模块,视野内多少都可以读

海康威视的读码模块能否说下型号?我网上找了下,有物流包裹扫码模块。技术参数上符合需求,价格要1800多元,超预算了,几百元的有没有?

网友B:
一个不够装两个,不行就三个

网友:
基恩士 你值得拥有,预约上门演示吧 虽然价格超你的预算很多,千万不碰海康,满满的坑,我看到我们的工程师已经苦不堪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不够装两个,不行就三个

原理不一样,单个的实现不了。要基于图像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