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菱伺服怎么样?

楼主(2020-10-12):
之前用过埃斯顿、信捷。埃斯顿偏贵,信捷没有1拖3的机型。
据介绍,东菱好像满足我的要求。
另外,顺便请教一下:
1.我看到有公司的电缸上不装限位开关,说可以通过扭矩检测到零点,这个可行吗?
2.不安装抱闸,也能大致锁住,不会很快地掉下来。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台达和迈信的都有一台驱动带三台电机的机型,电缸顶到头,电流会变大,普通的情况会过流报警,但是驱动器内部设置一些参数,可以让其不报警,伺服认为是电缸到头确定为机械零点。最早出现和利时伺服,他们用在动感座椅电缸上的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和迈信的都有一台驱动带三台电机的机型,电缸顶到头,电流会变大,普通的情况会过流报警,但是驱动器内 ...

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联系了东菱的厂家,给我的答复,问题2有动态刹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