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拖8芯片烧录器硬件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0-10-12):
   为了提高芯片烧录速度,一般可以用一台烧录器同时并行烧录多颗相同的芯片。不知这种烧录器硬件上是如何现实的?

网友A:
我猜的   集成8路硬件,用一个按钮触发8路同步烧录。

网友:
8块板子,1个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的   集成8路硬件,用一个按钮触发8路同步烧录。

应该有一个主控,不然烧录型号,烧录模式设定不可能一次设定好,并且烧录结果上传也难一次完成。还有如果没有主控,固件升级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