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和西门子1500如何通过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0-10-12):
准备编写一个上位机软件,读取1500的数据,通过以太网方式,手上没有1500的手册,看了1200的手册,从西门子的手册来看,只找到使用modbusTCP方式,用负责现场编程的人员说肯定还有别的更简单的方式,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特来请教坛友,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Plc里面写个发送的程序,上位机接收就可以。这样可以传多一点数据。晚上给你传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里面写个发送的程序,上位机接收就可以。这样可以传多一点数据。晚上给你传一个。 ...

这款PLC  发送269个字节数据   理论上面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A:
10ms,不过这种方式传的数据比哪种带通讯协议的多。先plc里面用modus tcp块写个发送,然后用tcp调试助手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PLC  发送269个字节数据   理论上面需要多少时间

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里面写个发送的程序,上位机接收就可以。这样可以传多一点数据。晚上给你传一个。 ...

感谢,用的什么指令呢?我让工程小哥写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s,不过这种方式传的数据比哪种带通讯协议的多。先plc里面用modus tcp块写个发送,然后用tcp调试助手接 ...

modbustcp是以太网通讯,要10ms这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bustcp是以太网通讯,要10ms这么长?

用第三方的控件,他们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用的什么指令呢?我让工程小哥写一个试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501187356409685480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bustcp是以太网通讯,要10ms这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神,请问这个对1200  1500都适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请问这个对1200  1500都适用吗?

大神不敢当,只是刚好研究过。上面资料是1200的里面包含1200plc程序和上位机c#程序

网友C:
组态王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组态王了解一下

多少钱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不敢当,只是刚好研究过。上面资料是1200的里面包含1200plc程序和上位机c#程序 ...

您这个工程用什么软件打开啊,我vs2010双击.sln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套

您发的那个B站的视频,里面的类库是不是要花钱买啊?

网友A:
不用。我晚点传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工程用什么软件打开啊,我vs2010双击.sln没反应

Vs2019.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我晚点传给你

也想学习下,方便传一下吗?
haishangfeiyin@fox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想学习下,方便传一下吗?

晚点上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想学习下,方便传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发的那个B站的视频,里面的类库是不是要花钱买啊?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买了他们的教程,这个免费使用。好像他们都是教学用的,也没有听他们说要商用。

网友:
可以用S7协议。网上有开源的库可以用。这个PLC端不用编程。
或者用Modbus@TCP协议,或者TCP透传自定义协议。

网友:
博图自带的wincc不行吗

网友E:
直接走S7就好了,开源的S7协议有各种语言的版本.

再次推荐HSL,工业通信的瑞士军刀~
http://www.hslcommunication.cn/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走S7就好了,开源的S7协议有各种语言的版本.

再次推荐HSL,工业通信的瑞士军刀~

这个收费了

网友:
1、可以找到老版本,API变化不是特别大,学习毫无门槛。
2、新版本性能更好。
3、几百块就可以入门,签合同的商业授权不过几千块,跟动辄几万块钱的工业现场软件相比,太值了。

网友(2023-01-22):
snap7?应该是这个名字。python连上过

网友:
参考这个吧
https://blog.csdn.net/qq_4006561 ... 1001.2014.3001.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