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无比,修改密码超时iphone ID被锁死了

楼主(2020-10-12):
我的iphone之前将指纹关闭了,一直只用密码解锁。后来想换个密码,第一次成功输入,确认修改时,输入了1-2位,因为临时紧急事情打断 还没输完就走开了一会。回来就提示修改密码超时了。
然后奇葩的来了,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密码都不对了。
然后我刷机,登陆icloud账户,提示ID已经锁了。找回ID 是要登陆邮箱,然后才能重置。而要登陆那个邮箱又必须要先能登陆ID,这什么天才设计。
打电话客户,客户也说了,通过邮箱那个是个死循环。然后让我用个能登陆的id,通过他们发来的的链接,将机器包装 发票等,拍照发给他们。关键这些资料我早没了。
最后只能自认倒霉了。之前手机绑定过ID,拿到手机维修店,说也没有办法。

网友:
直接用了 iCloud 那个邮箱做 id?

网友:
只能找客服提供可以提供的资料或X宝

网友A:
楼主保护隐私的手段好到位啊。
有更快指纹不用,用密码。密码用了,还经常改。看来手机里面...

网友B:
购买凭证要保留是常识吧……

网友:
苹果ID那个邮箱已经倒闭了,怎么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保护隐私的手段好到位啊。
有更快指纹不用,用密码。密码用了,还经常改。看来手机里面...{:lol ...

你想多了 和小侄子斗智斗勇的结果。不给他玩手机趁我睡着了,拿我手指头指纹解锁  后来不知道怎么看见我手机密码了 小朋友太喜欢玩手机了。其实就改了一次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购买凭证要保留是常识吧……

我一直都没这个习惯  很快就扔了

网友C:
上面的各位大神
问下现在苹果手机去维修店扩容,靠不靠谱
因为64G的ip8真的快满了,想扩大些,再用2年
网上看了下大概300-4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各位大神
问下现在苹果手机去维修店扩容,靠不靠谱
因为64G的ip8真的快满了,想扩大些,再用2年

官方肯定没有扩容服务。

外面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各位大神
问下现在苹果手机去维修店扩容,靠不靠谱
因为64G的ip8真的快满了,想扩大些,再用2年

我扩了,用了一年多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各位大神
问下现在苹果手机去维修店扩容,靠不靠谱
因为64G的ip8真的快满了,想扩大些,再用2年

我的从16G扩到128g用了三四年了,当时想的就是坏了就买一个新手机,没想到这么久还没坏,我是去的闪修侠

网友D:
对的,官方应该是不会搞扩容这种瞎整的操作。
前天把我的老ios9xx系统升级到最新的ios14x了,结果发现所有的app都不见了,真是急死了,虽然升级前备份了好多个,每个电脑备份一次以防不测,结果还真是出现了,了解了下说是恢复备份也不会恢复app的,于是反正没辙了,直接下载以前的app,惊喜了,原来所有的app装好就可以用,所有的比如聊天记录都还在,甚至连登录步骤都没有:)太好了。不过惊喜之外一个问候他全家的事情来了,之前一直有块表,配对了手机用着一切正常的,结果升级ios系统后,连不上手机了,按app的提示对手表恢复出厂后,app提示手表系统需要升级,而且必须升级这个选项可以操作,等了一会升级结果却是:手表系统已经是最新的xxx,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任何的操作可以进行,除了取消选项,取消选项实际上是退出配对并又恢复初始化状态,折腾了四五次,都是这样一个死循环,彻底无语了,网上看了好多人也是这样。没法打了官方电话半个小时,说可以先用一个较高版本的手机系统比如12或者多少,将手表配对后升级手表系统,然后再和最新版本的手机系统的手机配对就可以。
按说的找了个老的电话配对操作,果然可以,花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将手表系统升级好了,然后与新系统的手机在配对就可以了。问候他全家是因为和手表配对时候说有新版本叫升级,进去后却说手表已经是最新的,却没有任何可以操作的地方,只有一个取消,即使退出配对,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官方应该是不会搞扩容这种瞎整的操作。
前天把我的老ios9xx系统升级到最新的ios14x了,结果发现所有 ...

苹果有些方面是蛮傻X的 我同事也是手机升级了后,iWatch也是不能配对了。手表升又升不了。最后还是借我的手机(版本较老)给他弄了下,代价就是我的手机也升到新的系统版本了。如果周遭没有别的老系统手机借用,那这个iwatch不就傻眼了。搞不懂的设计

网友:
去年拿6s在信任的维修铺现场升级了512,反正换多大容量价格都一样,连电池一起换好420块钱,ios 14也能用当备用机好的很,微信聊天记录已经120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