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OM查找表实现DDS与直接调用FPGA DDS ip核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0-12):
利用MATLAB生产.coe文件,调用ROM ip核产生波形,与直接使用DDS ip核产生波形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
区别在于非否可以自由定制以及资源性能方面,自制查找表可以做成简易的任意波形发生器,但性能跟消耗资源关系比较密切,DDS ip的话只能输出sine cose 杂散以及精度是被告知的,且可以采用不同的生成算法,在ROM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采用cordic或者泰勒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