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 ip核产生sin与cos,输出到DAC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2020-10-12):
DDS ip核产生sin与cos,输出到DAC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即产生sin与cos数据分别赋值给i,q数据,后面是怎么处理的,以ad9361为例)
除此之外有没有相关文档细说FPGA与ADC或者DAC怎么实现的例子

网友:
一般来说,注意时钟同步和位宽匹配就行

网友:
对照AD9361手册进行配置:1)SPI接口:通过AD9361的SPI接口对AD9361进行初始化配置,难点在于初始化寄存器,而初始化寄存器可以通过ADI的寄存器配置软件生成。  2)数据接口:接口形式为LVDS和COMS,难点在于速率较高的情况下,需要加合适的约束或者调解AD9361的时延调整寄存器0x06和0x07。

网友:
我约在 2002 年有搞过,在 Xilinx 的 Spartan-2E 与 3 上就用 IP Core 直接接到外部的 DAC,其输出后还必须要加个设计之最高频率的低通截止 LC 滤波器。
其他的感觉貌似都不难,但当时的 IDE 环境在赛扬 1GHz 的 CPU 跑一次就要五分多钟!除此之外就这颗 L 与 C 也搞了好久,是蛮耽误时间的哈~